阶梯轴用自由锻,如何锻造出来?

楼主(2013-07-07):
各位大神,这个阶梯轴,用自由锻造,是如何锻造出来的,具体步骤!!!谢谢

网友A:
计算坯料,多镦多拔,到你现在的最大外圆,再打小圆,也用上架子打小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计算坯料,多镦多拔,到你现在的最大外圆,再打小圆,也用上架子打小圆的,

感谢998大侠的回复,我就是不明白,是不是有模具控制它直径的大小,但是如果用模具,那就是模锻了,如果不用模具,那是怎么知道它的直径达到多少了呢??因为我没亲眼见过锻造的过程,只是在书上看到的,所以不明白,还请大侠指点。

网友(点评):
用链子吊着钢坯,在锻锤或水压机下面打,可以有胎膜的配合,也可以纯粹自由锻,看工艺安排了,关于你从来没有见过锻造的问题,没法办,找一个工厂看一下,立即就懂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谢998大侠的回复,我就是不明白,是不是有模具控制它直径的大小,但是如果用模具,那就是模锻了,如果不 ...

感谢大侠的耐心解答!谢谢!

网友(2013-10-03):
我也正想问这个问题了啊。。。。不过看了帖子,我还是不太明白到底如何锻造。。

网友(2015-06-18):
在自由锻之前,要计算配料重量(要增加锻打氧化皮消耗量,然后在乘以系数),自由锻:顾名思义反复捶打,墩粗和拉拔,增强组织致密度,排除杂质和气孔,增加强度和硬度。得到大概外形,粗车,然后热处理。最后精车到尺寸。

网友(2015-08-15):
直接用旋转模锻 成型效率很快,而且精准光滑度高。 有需要可以找我了解下这种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