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5号钢调质深度

楼主(2013-07-07):
各位前辈:
    请教45号钢的调质深度,目前工艺是85直径的棒料调制后单边机加工2.5,然后再表面淬火,请问调质能达到多深?机加工后会被淬硬层覆盖吗?

感谢

网友:
看材料成型工艺,上面有

网友:
调质能达到多深?第一次听到啊

网友:
俺感觉这应该和淬火深度有些关系。

网友:
淬火深度。不是调质深度。

网友:
单边2.5肯定削不掉淬火层。你这含碳量还不算低的。15mm的淬火层怎么都会有的。

网友:
楼主对调质不了解,调质是淬火加高温回火的双重热处理。

45钢的淬透性低,淬火深直接关联调质深度。

表面淬火一般以高频为之,通常深度不超过0.8mm,中频深度深于高频。

网友(点评):
哈,那我外行了。我一直认为45这种含碳量不低的材料,淬硬层能更厚一些。不知原因在哪儿。

网友(点评):
45钢含碳量在合金钢来看是不高的,而且还少了其他合金和微量元素。如40Cr含碳低于45钢,但多了Cr元素,淬火能就高于45钢。

网友:
从CCT曲线图就能看出45钢的淬火效果。淬火低冷却速度要求快。

45钢的CCT曲线

网友(点评):
学习了。看来我那个10来mm的淬硬层,功臣是那些添加元素。Cr含量还不低。

网友(点评):
金属元素大部分可以改善淬火能,非金属元素则未必然。 998老师对热处理也认识得深。

网友:
楼主是整体调质,表面淬火。高频表面就像7楼说的1mm左右,再加工加工也就剩不了多少,中频可以倒2.5,但外加工点太少,一般不会采用。
机加工后被淬硬层覆盖?这话听不懂,表面淬火就是表面的,你淬火淬到哪个表面,哪个表面就会硬,跟你机加工没关系。

网友(点评):
楼主和7楼的回答很到位啊,记得去年我们要处理一个45的,就是那样,很多厂家说只能造1mm左右

网友:
很好的学习内容。

网友A:
调质以后的组织应该是回火索氏体,不是楼主说的那种淬硬层------马氏体组织了。楼主的意思是不是想说,机加工以后会不会把调质后得到的组织也就是回火索氏体车掉?
棒料调质的目的为了工件芯部优良的机械性能,所以需要芯部组织为回火索氏体,这样的话热处理工艺上必然有“保证淬透”这个要求。
所以楼主想表达的如我猜测的一样的话,那就不必担心了。

网友(点评):
楼主的问题很”水“,难以分辨要问什么,不过这个回答正解较专业,

网友:
你是加工后再调质,调质后再磨或精车,在第一次加工时少留余量嘛!

楼主(2014-05-07):
引用 网友A:
调质以后的组织应该是回火索氏体,不是楼主说的那种淬硬层------马氏体组织了。楼主的意思是不是想说,机加 ...

此工艺是先调质,然后表面单边车掉2.5,在进行表面淬火。因为材料成本原因选用45号钢,热处理性能差,实际上85的棒料调质是不可能调透的,所以就是考虑车掉2.5后,表面的组织是什么样的。最想问的就是85的棒料能调质多深(完全的回火索氏体)

网友:
调质哪有深度吗?应该是淬火吧

网友:
同意9楼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