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3铁攻丝问题

楼主(2013-07-07):
请教各位师父;小弟我在A3铁上攻M6*25底孔5.3MM通孔用的是先端丝锥,普通攻丝机转速660冷却用乳化油;经常出现卡断把速度改成220就很好了但效率很低;请问A3铁攻丝转速660是过高了吗?另外想请问有使用过挤压丝锥加工A3铁的师父说说挤压丝锥加工A3铁效果怎样耐用不?性价比高不?

网友:
660不高,是你材料软,末子挤断丝锥。要求不高的话,把底孔打到5.5

网友(点评):
那丝布是很浅吗?

网友(点评):
5.5MM有点悬

网友(点评):
你要快当然底孔要大了,要螺纹规检测的,你要攻慢点要不你买进口丝锥

网友:
挤压丝锥应当比先端丝锥好用

网友:
机器能一次性攻下来的别嫌效率低了啊楼主,况且你F都有220,我觉得不慢,我们一般都是领攻了再手攻的 ,机器上一次性下来能省不知道多少功夫呢

网友(点评):
批量货尽可能提高效率

网友:
孔比较深,容易发生夹屑,用挤压丝锥是最好的,现在挤压丝锥干钢件很轻松。
OSG的S-XPF干HRC30多的合金钢已经有很多案例了。
性价比相当好

网友:
660的转速不算高。你的丝攻出来的铁沫有没有像麻花辫一样的。要是很碎的,那丝攻磨的不够好。

网友(点评):
新买的丝锥没磨过也会出现夹屑;但是转速下来后情况就变好了,220的转速实在有点慢所以来请问各位的

网友(点评):
我们是这样的,新的丝攻拿来就磨。通孔攻下来在4秒时间。

网友(点评):
喔,错了。外面是12的六角8小时能做3000多

楼主:
准备尝试挤压丝锥谢谢大家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