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做一台小型步进轧钢炉的设计,直接用耐火材料做固定炉底和动梁,行吗?

楼主(2013-07-08):
在做一台小型步进式轧钢炉的设计(15t/h),看到很多轧钢炉的固定炉底和动梁都用水冷,请教专家不用水冷,直接用耐火材料做固定炉底和动梁,不行吗?

网友A:
你这个炉子非常小了,炉底不水冷也可以,步进梁一般要水冷,主要是保持一定寿命,小型炉子步进梁有非水冷的,主要是寿命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炉子非常小了,炉底不水冷也可以,步进梁一般要水冷,主要是保持一定寿命,小型炉子步进梁有非水冷的 ...

谢谢!步进梁水冷也很麻烦!我们原来的小步进炉都不冷却!但担心耐火材料的高温承压能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步进梁水冷也很麻烦!我们原来的小步进炉都不冷却!但担心耐火材料的高温承压能力

不水冷,就是寿命短,没有其它什么了,我玩过不少炉子,这个还是明白的,你最好是水冷,这是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