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活时尺寸总是小

楼主(2013-07-08):
问一下师傅,广州数控x轴,我打表也没多大间隙,后面的备冒也不松,可就是干活尺寸不稳定,总是小,怎么办,都找不到原因的,没法干活了都,求解一下师傅们

网友:
这种情况包括很多原因  车床精度(如使用年限)系统参数  刀具刀架等

网友:
机械没问题,就查控制,换个系统看是否问题一样?

网友A:
是外径小吗?是不是做一个,再做一个就小了。

网友:
1检查机器
2检查装夹
3检查程序
4检查刀具

网友B:
你的夹具问题,检查一下夹紧力,可能是夹变形了

网友C:
让刀?来自: iPhone客户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外径小吗?是不是做一个,再做一个就小了。

是,内经,调好干几件就小了,干几件就小了,刀补加不上去,是什么原因啊,刀架也没问题啊,

网友(点评):
也许是工装问题?也许是程序问题?也有可能是系统问题?这没到现场不好判断。自己仔细检查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夹具问题,检查一下夹紧力,可能是夹变形了

三爪,车内孔的,16的好像,操作工也是老手了,力度应该没问题啊,不会说加变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让刀?

就车内孔,干几件就小了,每次都是,干着干着就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让刀?

就是干几件就小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刀补也加不上,加了没反应,该小还是小

网友:
会不会是刀具磨损了?换个新刀头试试!

网友:
好吧 兄弟 我们这是这个毛病 之后 外圆也成这样了 我们清理一下导轨里面的东西可能有许多销子 然后换了一个面板 果断好了。。。

网友:
简易检测方法:1、X轴架千分表,空运行100次,看是否表针不为0,如果每次归0,就说明控制和运动系统没有问题,是内孔刀具磨损及刀具工作不良的原因。2、如果每次都小或者大或者不稳定,就说明是控制系统问题,检查线路,检查干扰,检查丝杠运作、联轴器有无打滑、步进系统有误失步的情况。电脑头一般不会有问题。我看你的问题很可能是内孔刀工作不良,磨损了。

网友:
这一个可能是刀片磨耗导致让刀,还有一个就是你那个系统和驱动器不好  你把对刀的数据小数点后3位改为0  那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