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消除电焊应力的热处理方法。45号钢件焊接

楼主(2013-07-08):
   各位大侠好,请教一下消除电焊应力的热处理方法。45号钢件焊接。

网友:
消除焊接应力一般采用高温时效处理, u: N" k4 {5 T! f

网友:
去焊接应力退火。

网友:
焊接件焊接后采用超声波去除应力,方便省时。

网友:
45# 焊接性能较差

网友(2013-09-26):
焊前加热 焊后保温 之后高温回火

网友:
随炉保温,或者震动时效去应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