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K980TDA-V沈阳产5185NJ加工中突然出现断电 黑屏

楼主(2013-07-08):
GSK980TDA-V沈阳产5185NJ加工中突然出现断电  黑屏    经过再次上电后也能显示  就是不能工作   一工作就断电    经过换同等主板  显示屏都没改变症状  问有没有高人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A:
系统的供电的开关电源检查一下。一工作系统就断电,肯定存在严重断路的地方,仔细检查伺服电路,主轴的相关电路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系统的供电的开关电源检查一下。一工作系统就断电,肯定存在严重断路的地方,仔细检查伺服电路,主轴的相关 ...

找了个电工正在检查之中   谢谢

网友(点评):
谢谢各位 问题已解决 经查是离合器和离合器线圈坏了 更换后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