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式加工中心MV-1600加工大件如何设置换刀零点

楼主(2013-07-08):
立式加工中心   FANUC0I--MD  MV-1600加工大件 我知道编程时可以用G91G30X0Y0    但是我们这台加工中心X轴零点在左边也就是刀库这边   为了编程方便和加工件与刀具换刀时不发生碰撞  需要设置换刀零点   这里指的是参数1241#中X -- Y---  如何设置   输入过刀具与工件不干涉的机械坐标   但不执行  是不是还需要更改某个参数    或者是将X轴的零点方向改一下    有没高人知道

网友:
你每次做完一段程序然后Z先抬到最高 然后加个X500(随便打个比方 反正往右边移段距离)不就OK了吗,然后下把刀换刀后记得先抬Z然后再走程序,我们这么做的,无需去换什么零点

网友(点评):
我现在就是这么做的 我想用我所说的设置零点的办法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