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图中请提宝贵意见

楼主(2013-07-08):
 皮革后方有挡板,本图中没有体现出来,只需要保证把料卡住不动,我们之前用一根型材拼接件,拼接后它的垂直度有问题,顶层皮革间隙约2mm,我们能够接受的间隙为1mm以内,请问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图片中的结构还没有实施。

网友A:
对于只有2.5mm的皮革,那弹簧你确定能起到作用?
把料卡住不动?是不是只能卡住前后两面?。上方能否按压,左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只有2.5mm的皮革,那弹簧你确定能起到作用?
把料卡住不动?是不是只能卡住前后两面?。上方能否按压, ...

上方由真空吸嘴以片片吸起

网友:
随着皮革数量减少,我觉得加个T型平板压着会比较好

网友:
建议做个调节可以固定死的,比如梯形丝杆调节,到位后抱死。只是建议。

网友:
这种功能性结构,直接做活的最好了,弄个简易导向+螺纹顶丝  ,老式的可上下调节的电风扇见过没,跟那个差不多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