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设计手册里面金属力学性能是处理后的么?

楼主(2013-07-08):
各位大侠,我在网上找了下,一些人说是处理后的,一些人说是处理前的力学性能,我暂时用的是2008软件版的,另外谁能帮我找下不锈钢304和316的力学性能在那个目录里面的,我找了很久都找不到。而且经常遇到调质处理,这样手册上也找不到。。。求解~。。。另外公司一定要将304调质处理,做细长轴用,求图纸上标注方法和304或者316调质后的力学性能
。。再问1Crl8-NigTi淬火这个是什么材质?

网友:
问题太大。力学性能与材料状态有关,有些手册注明材料状态。不注明时可能是退火状态(钢材)。正火调质淬火有具体的材料性能表。304和316一般不作重要受力零件。

网友:
1Cr18Ni9Ti  这个材料是马氏体不锈钢,可以做淬火回火处理的。304和316不锈钢是奥氏体不锈钢,貌似淬不硬

网友A:
钢厂出来的刚才是第一次热处理么,然后时效处理,然后再给到子级厂家视需要处理么。。

楼主问的材料应当就是普通的不锈钢(奥氏体不锈钢),不过牌号写的有问题,应该是 1Crl8-Ni9Ti。
意思为 含C量0.1% Cr 18% Ni9%
C含量 硬度,比0Cr18Ni9Ti(老一辈的321,现在基本没有了) 要硬,含碳量越高,耐磨性越好。
Cr成分可以使钢在氧化性介质中形成致密氧化膜,耐蚀性大大提高。
Ni的成分可以使钢呈单相的奥氏体组织,从而显著提高耐蚀性。
(Ni在没有Cr成分时不会体现耐蚀性。马氏体不锈钢跟铁素体不锈钢中通常也没有Ni)
Ti的成分,目的是为了增强晶界腐蚀的抵抗力,例如焊接时焊缝处的腐蚀氧化会降低。。

一般C含量 0.2%以下为铁素体或者奥氏体不锈钢,以上为马氏体不锈钢。
0.2%以下耐蚀性、焊接性、塑性较好、晶间腐蚀也更小。 0.1%~0.4%主要用于结构件,0.6%~1.2%用于工模具或者耐磨的结构件。
奥氏体不锈钢 高耐蚀、高冷热加工性、焊接性,有一定耐热性,应用最广。 例如日常用品、化学容器等。一般不带磁,但是有些牌号冷加工会带磁性。
铁素体不锈钢 耐蚀、塑性、焊接性比马氏体要好,但承载要次于马氏体不锈钢,基本可以理解为各项居中。 一般用于外壳等构件。
马氏体不锈钢 承载、耐蚀。一般会具有磁性。 一般用于工程零件。

网友:
楼上的好像很专业哦,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钢厂出来的刚才是第一次热处理么,然后时效处理,然后再给到子级厂家视需要处理么。。

楼主问的材料应当就是普通的不锈钢(奥氏体不锈钢),不过牌号写的有问题,应该是 1Crl8-Ni9Ti。
意思

掌见识,谢谢。最喜比较总结来自: Android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