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寸和形位公差的精度区别

楼主(2013-07-08):
在进行轴类设计时,在轴与轴承配合的地方要标注尺寸公差如 Φ100g6,并且对于整个轴要有同轴度要求,那么选取同轴度的时候的精度怎么选,和尺寸公差的精度要关系吗?

网友:
有的,当你需要较高形位公差 时候,尺寸精度要求也要相应提高,不然没啥实际意义。你细心查机械设计手册会有介绍的了。

网友:
形位公差是表示工件形状和位置偏离基准的大小,尺寸公差是反映工件加工难易程度的数值大小.选取轴的同轴度时要考虑工况,可查机械设计手册.在尺寸公差要求高的地方,同轴度相应提高.

网友:
在轴与轴承配合的地方要标注尺寸公差如 Φ100g6-------g6可能有错误检查一下。

网友(点评):
这个是正确的,选着g6的原因是:轴是静止的,因此与轴承配合的时候选用轴松(这样便于安装),外壳紧。其中由于选用是球轴承,正常载荷,所以外壳选用K7.轴的尺寸公差选用六级,形位公差也选6级,是不是过严。

网友(点评):
我坚持我的观点,你有否定我的自由。但若干年后你如发现我是对的,那我就赢了;如没发现,我也未必输了。

网友:
我选的话,一般是形位公差与尺寸公差同级,或者比尺寸公差高一级,总的原则是形位公差不得大于尺寸公差

网友A:
行为公差不是一味地和尺寸跑,它还是要考虑装配手段的。

网友(点评):
这个问题我已经问了公司的老员工,他们给出的在我们是形位公差的精度要比尺寸公差的精度小,一般小两个,即尺寸工程等级为6时,形位公差等级为8。除非有特殊要求,可以和尺寸公差精度相等或小一。

网友(点评):
这个和螺丝孔位要求正负0.1是一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行为公差不是一味地和尺寸跑,它还是要考虑装配手段的。

行为公差不是一味地和尺寸跑,它还是要考虑装配手段的。
这句话不是很明白,能解释详细一些吗?还有那个螺纹孔的问题

网友(点评):
比如螺丝孔配打,腰子槽可偏移等,都是装配手段。

网友:
关联的形位公差要小于尺寸公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