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切割后切割面会有一些看起来像布绒的东西,清洗不干净

楼主(2013-07-08):
最近一两个月,线切割后切割面会有一些看起来像布绒的东西,清洗不干净,需要用硬物使劲刮才能刮掉,或用角磨机打掉才行换了几家购买切削液都没有效果。请问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有什么可改善的办法?(以前都是用刷子就洗掉了)

网友A:
切割的是什么材料,是快走丝吗?冷却水换成纯水试下

网友B:
估计是切削液的问题吧。通常切完的面用煤油+毛刷即可去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割的是什么材料,是快走丝吗?冷却水换成纯水试下

轴承钢的,快走丝。以前没有出过问题,就用刷子和清洗油就洗干净了。

网友(点评):
轴承钢,你们是加工滚珠丝杠螺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切削液的问题吧。通常切完的面用煤油+毛刷即可去除。

换了几家供应商购买切削液,都这样。会不会是因为高温的问题呢

网友:
你应该拍个图也我们看看才好说明原因的

网友:
主要是油的浓度不够或者是没有水进入就结碳造成的。
增加油浓度或
你可以检查上下喷嘴的水没有直接随钼丝喷到工件上。

网友(2013-08-28):
同意3楼意见

网友:
切割材料比较厚吧

网友(2013-09-30):
7楼的说法我同意

网友:
切屑液改用乳化皂。不能用乳化液。

网友:
朋友,你把冷却液换成乳化皂就好了。目前很多商家没有乳化皂卖,只有普通的乳化液,那是最垃圾的冷却液。告诉你吧,乳化皂就是象肥皂一 样的,大约一 个为1.5KG,用水溶解后加入到线切割机床。这样的乳化皂做成的液体割出的工件没有一 点残渣附着在工件上的。你可以找卖钼丝的专业商店去买。我也真不明白,都现在的年代了,还有人不知道什么叫乳化皂。唉,可叹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