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经过氮化处理,回来时发现有锈斑

楼主(2013-07-08):
这是油缸的一个背母,材料 42CrMo ,调质处理后车削完毕,
表面很光滑,看不出任何缺陷,
后又经过氮化处理,回来时 发现有锈斑
抛光后 出现了图片上的状况

本人对热处理不了解,不知道是材料本身有问题(采购的棒料),还是氮化出现了问题(以前该热处理厂氮化零件没有问题)

请知道的大虾指点,

11楼有新图片

网友:
看不出那是锈斑,像是表面缺陷,你再照一张分辨率高的图片发上来

网友(点评):
在热处理回来的时候,上面是有锈斑的。。。抛光后就成这样。。。

网友(点评):
热处理前,表面粗糙度1.6,至少肉眼看不出任何缺陷。所以我怀疑是材料的问题。。。

网友(点评):
和热处理厂谈了一次,他们说可能空气太潮...我很费解...说过两天拿件过去看下

网友(点评):
如果是材料本身有缺陷,用什么方法可以检验。

网友:
你这是表面缺陷吧,

网友(点评):
热处理前,表面粗糙度1.6,至少肉眼看不出任何缺陷。所以我怀疑是材料的问题。。。 在热处理回来的时候,上面是有锈斑的。。。抛光后就成这样。。。

网友:
表面缺陷,可能是整根圆钢材料的料头料尾吧

网友(点评):
不是的,热处理回来我们12件活 表面都出现不同程度这种痕迹

网友(点评):
做下金相分析

网友:
不是很懂

液氮吗?氮化不会出现这么深的锈蚀。除非本身材料就有问题

网友(点评):
气体氮化,这是抛光后的结果,不是氮化后成这样,

网友A:
这个是答案:http://www.rcl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2914&extra=&highlight=&page=2
表面有花斑一般是进炉工件上有油污或工件上铁屑落在工件表面影响氮化色。

摘:今天出炉了,结果给大家汇报:25件,表面清理干净进炉的外观看着不错,有锈斑的氮化后,齿面及齿侧2mm周围明显影响外观质量,说明一定要进炉清洗干净,靠拉弧打掉的毛刺等方法不可取!另外切了一件打基体硬度,打了10处,<26HRC有1点,其余是26-31HRC之间,看来氮化对基体硬度并无多大影响

其实我觉得,就跟钣金件的酸洗性质差不多,酸洗液不干净(40℃-60℃),经过烘干后,表面总也有浅色的酸洗液痕迹。。
厂家成本。。你晓得。。

网友:
向6楼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答案:http://www.rcl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2914&extra=&highlight=&page=2
表面有 ...

对零件而言,氮化的主要目的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零件而言,氮化的主要目的是?

通过改变工件表层成分的办法来改变工件表层的组织和性能,相比于一般热处理的优点就是,除了一般的硬度、耐磨性会提高之外,还可以增加一些特殊的表面性能。
渗N的好像是可以提高表面的耐蚀性。。因为渗N后,氮化物组织表面比较致密,会具有很高的稳定性,所以得以耐腐蚀性提高。N化物在工件表面体积膨胀所造成的压应力,会提高零件的疲劳强度。
最大好处就是,渗氮的温度低,500-600℃,所以处理时零件的变形小。并且再把该工件加热至600℃时对其硬度基本也不会有太大影响。
补充:渗氮前最好做调制处理,保证其心部强度。原因是渗氮层很薄并且很脆。

渗氮一般用于 高强度、高耐磨、高精度的零件。
以上摘自:
教科书《工程材料及成型技术基础》第P96页。
吕广庶、张远明 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年4月第11次印刷

网友(点评):
分析的很透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通过改变工件表层成分的办法来改变工件表层的组织和性能,相比于一般热处理的优点就是,除了一般的硬度、 ...

谢谢,我觉得这个工件看上去跟镀黑锌差不多呐

楼主:
刚刚照的图片

网友(点评):
螺纹抛光效果不好,也可以间接的看到 螺纹上的锈斑,

网友(点评):
把缺陷处切开,看是否有内部缺陷,这个只要问题是缺陷,要考虑材料问题。

网友(点评):
没有热处理前,看不出任何缺陷,氮化后才出现,是不是可以认为热处理促进缺陷显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我觉得这个工件看上去跟镀黑锌差不多呐

大哥,那是两码事好么,黑锌明显也不是这样的,黑锌你抛光试试?。。
氮化是渗透进表面,属于改变表层化学元素,目的是为了提高组织表面性能。
电镀是覆盖在表面,属于电极吸附而已,基本就是一个防锈、耐腐蚀、美观的作用。
我以前搞模具钣金件的,给汽车行业做配套结构件(日系、丰田系),所以彩锌、黄锌、蓝白锌、黑锌都略微知道一点,也见过不少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哥,那是两码事好么,黑锌明显也不是这样的,黑锌你抛光试试?。。
氮化是渗透进表面,属于改变表层化 ...

谢谢大侠,受教了!

网友C:
想要不容易生锈,总得有个盐雾时间的要求。可以选择QPQ盐浴氮化的,螺纹处盐雾试验可以达到70小时,非螺纹处最高可以达到200小时(中性盐雾试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要不容易生锈,总得有个盐雾时间的要求。可以选择QPQ盐浴氮化的,螺纹处盐雾试验可以达到70小时,非螺纹处 ...

大虾可能没明白,

这零件是 拿去氮化处理后 回来就长锈了

抛光后成为图片样子

正常情况下  是不能生锈的

这次生锈 怀疑是材料可能有缺陷或者热处理受腐蚀造成

网友:
这个应该是盐浴氮化处理的吧?我们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 不过我们那时候是车完了之后放了两天生锈了 有了锈斑 不过好像没你的这个明显

网友(点评):
哦 ,我们那个是气体氮化。车完没事,也许是在热处理厂放的时间比较长?

网友:
还是要考虑材料问题和氮化之前材料清洗的可能性,可以分别验证一下

网友:
这个应该是渗氮缺陷,不是材料问题

网友:
6楼是高手啊

网友(2013-10-06):
这个不叫生锈,叫花斑! 氮化前必须清洗干净(高温脱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零件而言,氮化的主要目的是?

主要是提高零件表面硬度和耐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