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数控车刀片1204的刀杆图纸,我要做一把既镗孔又车外圆的车刀

楼主(2013-07-08):
各位大侠:你们好!谁有数控车刀片1204的刀杆图纸。我要自己做一把既可镗孔,又可车外圆的车刀。因为车刀只能装4把刀,内孔台阶只有单边7毫米有图纸的话,请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
你用标准的内孔车刀好了,可以车外圆的,只不过主轴需要反转,而且切深深和进给不能太大。

楼主:
双刀头,外圆刀头稍长于内孔刀头,镗孔时外圆刀头不会与台阶干涉的,希望大家帮帮忙!!!

楼主:
我自己想在加工中心上自己做一个,苦于没图纸,在网上没找到。希望大家帮帮忙

网友:
千木有。  你去找 一定有。

网友:
双头刀?这个我见过人焊类似的,但是做的还不多,LZ把中心算好,自己尝试的做一下应该不难吧。
或者直接把外圆刀侧面做个孔,直接把内孔刀插上面,如果加工空间允许的话。。。

网友:
看刀片尺寸,然后就依葫芦画瓢。材料用普通合金钢,加工后热处理下。对了,螺纹是反牙的。很久以前自己也做过,用45钢干的。一张纸一支笔拍拍脑袋瓜纯手工编程做的。就是材料差了点,轻切可以,稍微重点就不行了,最后以刀杆折断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