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麻花钻断刀-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3-07-08):
刀具厂家:三菱
规格:φ4.1非标刀具

刀具总长:100mm   加工中心夹紧长度:40mm处
加工零件材料:粉末冶金
加工孔深度:第一孔:28mm;第二孔:20mm;第三孔:31mm;第四孔:31mm
转速:5500  进给:660
PS:钻孔前无定心(四孔都是盲孔)
现在只加工到500个工件就断刀
请高手指点断刀原因,拜谢啊!!

网友:
最深31。   可以缩短总长。   并加个定心钻

网友:
楼上说的不错,加定心钻,缩短悬伸,另外,感觉进给有点高了。

楼主:
刃长55mm,缩短悬身量可以考虑,请问还有其他改善方法么?

楼主:
另外刀具材料为P20国际标号,内冷钻头。进给是三菱样本推荐的加工条件

网友:
楼主,您好,您的刀具是外面容屑槽排屑还是钻头内部向外排屑?钻盲孔,您是怎么安排刀具排屑的?

网友:
悬长太长,这是主要因素。
5D以上的就最好加定心

网友:
1.刀具已经到达使用寿命。

2.转速可以略降,转速4500,进给540
综上所述,断刀的主要原因:1.刀具悬伸太长,2.周刃跳动过大,3.刀具已到达实际使用寿命,继续使用后断裂。一般钻削粉末冶金的线速为50m/min。

网友:
材质如果没有为题的话。就看刀具的后角是否合理,还有关键是心径不能小了。走到速度应该是死的有范围的,不同材质对应不同速度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