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干燥机这样设计的目的在于什么,有什么结构上的优点。

楼主(2013-07-08):
今天,在组装干燥机时,看到其中有个地方的结构设计,很好奇,不知为何要这样设计,所以在论坛里,看看大家的看法。
1、此产品为干燥机的通风口的某个部件
2、部件的内壁上,有规律的焊接了条状的铁条,具体结构如下图。
3、想知道,设计这种焊接铁条的作用。比如说,有些零件的部件为设计加强筋,起加强作用。

网友:
是不是用来对气流产生作用的?

网友:
没看出来有什么作用

网友A:
加强筋吧,形状多种多样,估计是设计人员的杰作。

网友:
可能是增大受热面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强筋吧,形状多种多样,估计是设计人员的杰作。

但是,实际上,它的宽度和厚度,都很小,5个毫米都没有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实际上,它的宽度和厚度,都很小,5个毫米都没有的。

宽度厚度太大,不容易弯曲,实际制作有困难,在说抵消共振圈数够多比尺寸大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宽度厚度太大,不容易弯曲,实际制作有困难,在说抵消共振圈数够多比尺寸大管用。

"抵消共振圈数够多比尺寸大管用",高手能否详细解说一下呀,看不懂呀,嘻嘻。

网友:
引用 楼主:
"抵消共振圈数够多比尺寸大管用",高手能否详细解说一下呀,看不懂呀,嘻嘻。

这就牵扯到部件的刚性问题了,具体解释的话太多,估计也很难说明白。。。。。可以查具体的工具书克服共振方面的资料

网友:
也许是用于形成气流流道的

网友B(2013-12-16):
个人见解啊,我感觉是用来做保温用的,如果要做进一步保温或是耐温材料在上面,这是为了增加附着力的。

网友:
加固的吗?

网友(2014-03-13):
应该是防止共振的,每一个加强筋围成的形状不一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见解啊,我感觉是用来做保温用的,如果要做进一步保温或是耐温材料在上面,这是为了增加附着力的。

此兄的言论,个人比较认同。。。

网友(2014-04-12):
感觉是控制气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