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构自由度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3-07-08):
在一个文档资料里看到的,截图如下。

我给它去除局部自由度以后得到下图,我觉得低副PL数量应该是4,不应该是5个,高副PH是1个,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注】:实在惭愧,经7楼女士提醒,A点是个复合铰链,算两个转动副,所以低副PL
确实是5个,资料上没错!不认真啊,不扎实啊,还得学啊!

网友:
应该这样?

网友(点评):
如果滚子E偏心,倒是看可以这样理解

网友:
关键在于滚子的处理。计算机构自由度时要注意复合铰链、局部自由度和虚约束的判断。这里滚子的情况属于局部自由度,应当把滚子及其相连的杆看作一个整体来处理。因此,上述图例里有4个活动构件,4个低副,1个高副,结果为F=3*4-2*4-1=3

网友(点评):
我觉得是这样。看来尽信书不如无书,网上的学习资料也不全对啊,还是看教科书比较好。

网友(点评):
更正一下,A点是个复合铰链,应该算两个转动副。7楼说的对。大意了......

网友(点评):
莫非7楼才是正解?得再仔细看看才行

网友:
你没注意他解题的里面,n=4,P=5?
你把机械原理关于这章的书再看看,你就懂了。

网友:
应该多看看机械原理书中关于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
答案是对的。高副低代后,多出一个杆件,答案不变。

网友:
杆在A点和凸轮在A点各算一个低副,所以A点两个转动副,B、C点各一个转动副,D点一个移动副。所以5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