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样设计旋转密封

楼主(2013-07-08):
请教,怎样设计旋转密封

网友:
LZ你贴个图吧!这样是没有人帮你的!

网友:
我回的帖子怎么会找不到了呢?

网友:
再回一遍。
建议去找旋转密封件的生产厂家咨询一下!
我用过旋转密封,但是,是封油的。看看封水行不行!

网友:
水封,油封,都行,你把情况说具体点,有沟槽,定制一个聚氨脂车削件就行了,我做车削密封的,你这个可以做啊,18501267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