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双向螺杆夹紧问题

楼主(2013-07-08):
各位社友:

               现在面临如下问题,有一个产品的产品厚度不同,现在需要一个夹紧装置,我的设想利用同心虎钳的原理,使用双向螺杆,利用2个滑块,旋转螺杆的时候,2个滑块同时向两侧或者中心移动达到夹紧工件的目的,由于没接触这个东西,所以有疑问:

    1.  螺杆旋转后,滑块夹紧工件后,需要用什么方式来锁定螺杆来保证滑块不松动呢

    2. 我看虎钳的螺杆都很粗,这个有什么根据没有?

    3. 我的工件大概重量为0.5KG的铁件,夹紧面尺寸为直径Φ58mm,厚度20mm

网友:
1,左面外侧加个螺母就可以用来锁紧
2.因为厚度不同,就选择双向?,定位,放置零件方便吗,还有这夹具是什么上用的

网友(点评):
主要是为了保证中心始终在一个位置,所以需要2面夹紧方式

网友(点评):
右侧呢,直接螺纹孔吗

网友(点评):
右侧固定座,最好选个推力轴承固定,方便在一侧操作

网友(点评):
现在的结构,产生的是内力,不需要推力轴承。夹持半公斤的东西,一边一个62XX轴承就够。再者,推力轴承不是这么用的

网友:
看一下《机床夹具设计手册》里面有这种双向螺杆夹紧结构的图例;

网友:
1.如果设计的螺纹是自锁的,那么防松就不是问题2.虎钳的丝杠主要承受轴向力,粗丝杠同样一圈齿比细的承受的应力小,这个可以算3.貌似这个结构还没有看到给滑块导向的滑轨,不知道楼主是否有考虑4.双向,貌似结构总比单向复杂些,不知道楼主这样的好处

网友(点评):
有导向滑轨的,我只是不太清楚用这种结构后,夹紧工件怎么怎么保持夹紧状态不要工件松动

网友(点评):
普通梯形丝杠是可以自锁的,没问题,你的载荷也小,又是内力,中载深沟球轴承就行

网友(点评):
这就是个普通的夹具,楼主为了对中心线,双向夹紧,工件又很小,用普通的螺杆就够了,考虑成本及方便,右侧推力轴承用向心的也可受径向力,选用不同轴承,就决定你的结构的不同

网友(点评):
那些轴承都不叫推力轴承,在手册和常规时,推力轴承特指那一种

网友(点评):
“中载深沟球轴承就行”,用在哪里?如何受力?

网友(点评):
在两端固定座,挖出相对的轴承固定位,左右旋螺杆两头做出轴肩,就可以限制轴向往两侧的窜动。夹紧时,左右旋丝杠螺母仅产生内力,不会对轴承有轴向力,轴承承受径向力即可。这种工况,深沟球简单适用

网友(点评):
加紧滑块改成在底面滑槽滑动来夹紧,受力效果会好很多,径向受力有夹紧滑块支撑,对螺杆影响就会小很多

网友(点评):
是的,目前图上就是缺了导向的滑槽或者滑块,这个案例径向力其实很小,不讲究的话直接光孔配光轴都可以哈

网友(点评):
“不会对轴承有轴向力”,匪夷所思的念头。画出图来吧,看看能否如你之愿。

网友(点评):
该结构的受力分析和当前图的问题分析我已经在"玩机械的再较个真"里叙述,请指教

网友(点评):
害怕老前辈,轴承的确不大受轴向力

网友A:
1)大径螺杆小螺距。
   想想竹蜻蜓。
   螺旋杆上套进竹蜻蜓,往外一推,蜻蜓飞走了。。。
   如果螺旋杆子拧得太厉害了,别说小孩子,10个大人也推不动了。。。

   你要的效果正好是它的反效果。

2)如果精度要求很高,丝杆的正中间搞出台阶,从两头用推力轴承抱死。

网友:
螺纹可以自锁的  你的这个才这么点  估计普通螺纹就够了 头上做成V型块 结构 就行了

网友(点评):
正解,螺纹有自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大径螺杆小螺距。
   想想竹蜻蜓。
   螺旋杆上套进竹蜻蜓,往外一推,蜻蜓飞走了。。。

高人,一针见血

网友(点评):
那是自锁问题,而且那哥们说用推力轴承,你查查推力轴承的图和用途,径向载荷推力轴承根本没法承受。

网友(点评):
Civiling,你就不能想象是别的推力轴承?还是,只知道这一种推力轴承?

网友(点评):
机械手册上就那三片圆叫推力轴承,术语还是准确一些好,不容易混淆

网友(点评):
楼下可以给链接让我见识见识还有神马推力轴承哦,玩机械的说话要严谨,不然会被笑话,哈哈

网友(点评):
在这个夹具里,何处需要考虑“径向载荷”?

网友(点评):
不考虑径向,难道中间丝杠螺母自己悬浮在空中?

网友(点评):
即便八楼的结构,根本没有轴承,完全靠滑块限制径向位移和承受径向力

网友(点评):
丝杆螺母悬浮,夹紧时运动时螺母不会摆动吗?,夹紧块肯定要限定在固定滑槽里运动

网友(点评):
人多口杂,回答的哪个问题已经窜开了

网友(点评):
如果螺母有导向,丝杆两端不用座,悬空都能实现夹紧动作,信不信,不服来辩,还轴承,啥也不用

网友:
看看这个,之前有社友发过的,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点评):
这个机构跟外面珩磨的油石架相似。

网友:
这几天我的一个设计中也要用到左右旋丝杆对中定位,主要用于三个位置的变位,生产线换型生产时,人工转动手轮切换,我不喜欢这样的做法,但是客户不愿意花钱用伺服。

1、普通T型丝杆是可以自锁的,要查手册,查到螺旋升角,然后根据螺母和丝杆的材料、摩擦条件,计算出当量摩擦角,如果螺旋升角小于当量摩擦角,说明该结构可以自锁,只要丝杆不动,螺母是无法反着驱动丝杆的。螺母材料可能为黄铜、POM、尼龙等等,摩擦系数不同,能不能自锁,要计算才能判断。

2、虎钳的螺杆多粗才合适,主要是基于压杆失稳来判断的。长杆件受压,它会屈曲失稳,如果受拉,不会有失稳。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人,一针见血

civiling,不知道这个够不够。不够的话,我再拿些日文的和英文的。

另外,我建议用推力轴承。而我会怎么用,用在哪里,你真的理解了吗?

网友(点评):
对于妄徒,其实不必一般见识。

网友(点评):
"妄徒“两字非常不妥,收回并诚恳道歉。

网友(点评):
我当然查过,而且以前也用过这类轴承。你可以试试,哈哈。当然,别人掏了钱做不做得出来,就知道谁对谁错了

网友(点评):
对于老先生的道歉,我实在受不起。我现在的年纪称为徒不为过。但我从来不妄,我用过就是用过,知道就是知道,不懂就不说,学着点。层主的推力轴承可以试试。我质疑一下还妄称别的结构,发出的图,也没有超出预期啊~

网友(点评):
日文,英文,哈哈!德文也一样,甭管啥样,就用图中这种类型轴承你试试,画个图大伙瞅瞅

网友(点评):
意思就是说你到目前为止,还是不知道我会怎么用这个轴承、用途是什么、用于何处。可以这么理解吗?

网友:
不大明白

网友:
双向螺杆锁紧的夹具很普通,在很多场合都可用。不过楼主给出的结构图太简略了些,只看到夹具钳口甚高,工件上下有些长度,夹具钳口只夹住了工件的下部。
夹具夹住工件做什么用场?是切削夹具还是装配夹具,不得而知。需要夹具夹住工件,是因为会有外力作用于工件,会让工件移动倾覆的缘故。那么。在楼主的这个例子里,这个力的大小和方向如何,是个极其重要的数据,所有设计都必须针对它进行,否则设计就是无的之矢。

网友(点评):
感谢老师指点,我这个是用在夹住后钻孔的夹具,加工方式是底面和侧面钻孔,由于此类型的工件厚度不一样,但钻孔的位置都在中心位置,所以必须倒着夹住进行钻Φ12mm的螺纹孔

网友:
侧面钻孔的方向呢,是垂直于钳口还是平行于钳口?这个也很重要。平行于钳口需要的夹紧力要大得多。
双向螺杆着力在哪里,哪个结构承受轴向力,你的图纸上没有表达清楚。图上的支座是没有办法承受轴向力的。
用双向螺杆虎钳,除容易对中外,减轻工作量和提高效率也往往是目的。虎钳操作还是人工吗?

网友:
本人愚钝,请教个问题,要保证加紧在中心,那图中螺母与加紧滑块怎么连接在一起时,加紧滑块相对于夹具的中心面对称呢?两段螺纹不可能做到完全对称吧!

网友:
刚好我以前看过类似的,随手画了一图,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点评):
感谢,和我思路是一样的,但有一个问题,我钻孔后有很多铁屑,这个铁屑会进入螺纹卡死吗或者粘在导轨上卡死滑块

网友(点评):
很多铁屑,就得考虑防尘的装置了。弄个铁皮什么的盖上。可以参考成品的线性模组。

网友(点评):
防尘,可考虑套上波纹管吧。

网友(2014-06-22):
T形丝杠具有自锁功能

网友(2014-10-26):
到位用顶丝顶死,不让螺杆再转就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人,一针见血

新人求教,那个滑槽是加工出来的吗?直接摩擦吗?想铣床的导轨那样?

网友(2016-08-12):
T形丝杆使用一段时间后的磨损通常比较大,对中效果以使用之初有较大的区别,这就要看设计使用多少次了。

网友:
呵呵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网友(2018-01-03):
楼主,这个机构后来怎么做的?能够指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