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细微轴的表面处理

楼主(2013-07-08):
直径为3mm,长度60mm,轴的硬度不够,耐磨性不好;需要表面处理,
请教各位大虾采用何种方式处理?(注:工件对光洁度有要求),谢谢!

网友:
碳氮共渗

网友A:
正常热处理,然后外圆磨。

网友B:
什么材料都不知道,怎么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热处理,然后外圆磨。

直径3mm,热处理变形太大

网友(点评):
不是有外圆磨吗,余量留大点,跳动和圆度都可以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材料都不知道,怎么处理

S316,我用直径为5的材料用走芯机加工到3mm

网友C:
引用 楼主:
S316,我用直径为5的材料用走芯机加工到3mm

需要多少表面硬度?化学镀镍磷,可以达到600HV以上,还不够的话,就PVD吧,再硬的要求都可以满足

楼主:
引用 楼主:
直径3mm,热处理变形太大

在光洁度方面,我用走芯机可以做到0.2-0.4;热处理变形上来;我就要再上一倒磨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多少表面硬度?化学镀镍磷,可以达到600HV以上,还不够的话,就PVD吧,再硬的要求都可以满足

硬度HRC44左右就OK了,这根轴相当于活塞杆,有点硬度可以保证耐磨性等,太硬的话就相对脆了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人啊,感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硬度HRC44左右就OK了,这根轴相当于活塞杆,有点硬度可以保证耐磨性等,太硬的话就相对脆了

化学镀镍就好了,光泽度也有保证,不过我觉得才44HRC,你完全可以用材料本身搞定啊,不用表面处理,不锈钢表面硬度44HRC的大把啊。SUS420J1或者J2都可以,还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化学镀镍就好了,光泽度也有保证,不过我觉得才44HRC,你完全可以用材料本身搞定啊,不用表面处理,不锈钢 ...

HRC44的材料很多,由于是走芯机加工又要保证光洁度,加工的余量就要小了 ;成品直径3mm;毛胚要在控制在4左右;不然HRC44属于临界点,刀片不理想;一直没找到在哪里可以买到4以内的磨光料。感谢交流!

网友:
工件的硬度高,不一定耐磨!耐磨跟材料有很大的关系!如果你这个轴耐磨次数要求不高,普通的电镀硬铬就可以了!如果要求百万次级的摩擦可靠性!电镀硬铬就满足不了!这种要求的就可以上楼上说的一样,做PVD!如果有这个方面的询问,可以加我的QQ39218924聊一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