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转位刀片钝化用拖曳式的好还是用盘刷好呢?

楼主(2013-07-09):
   可转位刀具用拖曳式倒钝好还是用尼龙盘刷倒钝好?整体刀具用哪种呢?两种方法的各自优缺点有哪些?

网友A:
用尼龙盘刷倒钝好.优点:  效率高。
拖曳式,适合铣刀 铰刀。

网友B:
整体的一般都是用尼龙盘式的吧,一下可以钝化十几二十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尼龙盘刷倒钝好.优点:  效率高。
拖曳式,适合铣刀 铰刀。

用拖曳式的钝化刀片应该也可以吧?现在盘刷钝化出来的刃口有缺口,怎么回事呢   应该选用什么样的盘刷呢,谢谢  !

网友(点评):
毛刷的粗细, 钝化粉的粒度?

网友(点评):
刷丝直径0.6mm左右,磨料颗粒两千左右,2900转左右,打算钝个0.04左右的圆弧,弄过后刀刃有缺口,怎么回事,

网友(点评):
盘刷按照设定的规律,正转 反转。 刀片也要按照设定的规律 正转 反转

网友(点评):
这样说来盘刷的粒度等参数是没有问题的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整体的一般都是用尼龙盘式的吧,一下可以钝化十几二十把

整体的好像是用拖曳式的比较多,插在磨料筒里面转    刀片这样搞的话怎么样

网友:
有人能给详细介绍下这个工艺不,没接触过,学习下

楼主:
还有人解释解释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尼龙盘刷倒钝好.优点:  效率高。
拖曳式,适合铣刀 铰刀。

   mfl168  刷丝直径0.6mm左右,磨料颗粒两千左右,2900转左右,打算钝个0.04左右的圆弧,弄过后刀刃有缺口,怎么回事,  发表于 昨天 18:52

CBN硬车  毛刷的粗细, 钝化粉的粒度?  发表于 昨天 10: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