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电机座看出图要思考的问题

楼主(2013-07-09):
题目可能有些。。。,新人,提的问题大家可能都会觉得很简单,可是这些对新人来说很重要的,比如:我知道了关于轴上键槽的各种标准及注意事项(对称度、底面及侧面粗糙度、对轴线对称度、及轴尺寸公差及粗糙度、),觉得很有收获,但是对老工程师老说,这太基础啦,有经验,有国标。下面说一下,对于电机座(小心非标设备上的,步进、伺服电机的,和线性模组上的类似),自己思考的问题(如果您带徒弟,希望徒弟思考些啥呢,从单纯电机座来说),这些问题问同事好些,还是网络搜索好些,还是直接照着别人的图纸模仿(这时会猜测别人的用途,不合理的有时也能贴个漂亮的理由,这难道就是闭门造车)?
疑问不解:
1、底面和侧面(蓝色面)的垂直度一般取多少或者取几级?
2、底面和侧面对平面度有要求吗?出图要标吗?表面粗糙度一般取多少及其依据?
3、电机座的厚度(可以理解为单纯L型的线厚)要计算吗?凭经验?如取这样的厚度其底座上的定位沉孔一般去多大(或者对应螺钉为多少的)?要根据扭矩计算吗?还是侧面上是个螺纹孔大小一样?一样的话,两个沉孔够不够,大家一般用几个螺钉固定,孔间距要标对称“公差”吗?
4、电机轴向定位是靠侧面(蓝色孔),径向定位靠孔(绿色孔)轴配合还是四个螺钉孔,还是根据场合选用(刚性:直接连接减速器或者负载,此时减速器和负载直接安装在电机座另一侧,此图没有;柔性:通过联轴器联接,径向容许误差,此时对制造要求也会降低);
刚性联接时(径向定位为圆孔,绿色孔),孔中心到最底面的距离的公差标注查表还是简单的对称值?距离如何检测呢?由于距离是在侧面(蓝色面),加工时要“转换尺寸”(不是很标准,大概就是基准转换:设计基准-工艺基准,对吗?不是很清晰),或者就这样装夹,先加工孔,还是先加工成L型,这样的话用的板材会很厚,焊接成L型可以吗?对啦,材料用A3吗?表面做何处理(比如:镀锌、镀铬)?
5、L型电机座各棱边要倒角吗?图纸标注(比如:2mm,以前看过一个帖子,没有必要)?还是技术要求说下,怎么说,貌似手工倒角刀刮的很是不好看,一般情况下,工人会主动刮吗?如果设计者不想让刮,技术要求该如何说?
6、个人感觉电机座和带法兰轴承的轴承座有些相似,可否借鉴?
7、有人用有限元分析电机座的刚度问题吗?有必要吗?
8、数量少(几个、十来个)时加工上什么床子,L型是铣出来的吗?还是刨(插)出来的?几件一起加工吗?侧面的另一面没有配合要求,可以很粗糙,粗糙度标注多少,痕迹很明显!
9、电机安装、电机座固定时,要放松,加平垫、弹垫吗?沉孔里能加吗?考虑电机座固定底面不用沉孔(前提不干涉)
10、以前看图觉得很简单,比如这个电机座,但是不同时期看同一个东西会有不同的体会,刚开始觉得很简单,后来发现啥都不会。看别人模型觉得很简单,而自己做时却无处下手,必须亲自做后,才会,难道这就是经验?刚工作时,觉得有些图纸不是很好,常识性的问题一堆,但是最近看别人出图,连续加班出,在这样的环境下,出错是否情有可原?还是自己眼高手低呢,自己出图时,出的错可能比这多的多?也出过图,简单的四五张,整整出一天,考虑的东西很多,可能第一次出吧,和看别人的不一样,不能想当然。还有自己出图时,老同志的意见要听吗?我出的图里有一个凸台和凹坑“配合”在一起的(靠螺钉固定),我问项目里的人这个配合公差怎么定,答曰:这个不用,直接标尺寸就行,我标了尺寸,孔(凹)轴(凸)一样,结果回来只能装进去一半,下面不行,难道是垂直度问题?还是没有清根角,还是表面处理(本色氧化)影响?后来想了下,尺寸就不该一样,就该小些,又不是什么配合,就和钣金面板上安装仪器仪表、开关按钮一样,尺寸差个一二mm就行。

小弟就想到这些,应该还有别的注意事项,希望有经验的前辈指出,不要说电机座和电机一起买的。
这么晚啦,睡了,估计错别字很多,但是希望各位工程师帮我回答一下。真诚请教,谢谢

  • · 基础|主题: 799, 订阅: 89

网友:
楼主是用来固定步进电机的吧? 我觉得L型还是焊接后再加工比较划得来, 然后再加工孔,各留余量就好啦。  一般写锐角倒钝就好,据我了解有职业道德滴加工者都会用锉刀修边的 ,这个是顺手之举。  在公司 写的乱  随便看看。。

网友(点评):
恩,固定小型步进(伺服)电机的 锐角倒钝是不是就是用手刮(锉)?

网友(点评):
恩 锉刀只是个小手段 但很方便。

网友:
俺建议,这个帖留给 可以干掉98%机械工程师的 jiuduan 来回答。

看他敢不敢来示范示范。

网友(点评):
对我来说都是牛人,都要向大家学习

网友(点评):
yin 从对偶件的极限转回到本件可容许的范围。

网友(点评):
有雞先, 抑或有蛋先, 祁望有高人回答. 什么是雞, 什么是蛋~~~~~~~~~~~~~~????????????

网友(点评):
蛋孵出鸡,是定性不变化的;雞生蛋,可能出变化,例如生个坏蛋、生个畸形蛋、生个变态蛋、生个不孕蛋;那么... 熟先已很明确。

网友(点评):
基因一词来自希腊语,意思为“生”。是指携带有遗传信息的DNA序列。---- 网搜 ^_^

网友:
电机座有现成的,算是半标准件吧,铸铝件,与电机配套的,有卧式电机转接成立式的,有立式电机转接成卧式的,一般卖电机的地方都可以配。

网友(点评):
见过买的,很漂亮,结构也复杂,有相关的手册吗?

网友A:
做事要分轻重主次,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

别忘了,任何机械零件都是有自由公差限定的,你什么公差都不标,他也不可能给你干成“一坨扭曲的铁疙瘩”。因为那不叫“活儿”!

你再分析下去,那里面还有金相组织呢,材料成分呢,碳含量呢,还有化学键呢。照这么搞,你一辈子也别想把这个机座给弄明白。

整天计算计算的,你看把新手都弄糊涂了。

摘抄一段网文:

说道AK47联想到的,本人也在将近40年前试用过这个中国版的AK47-56式半自动步枪、冲锋枪。据95式自动步枪的总设计师朵英贤说过,要设计95式自动步枪时,为了弄清楚AK47设计时候有没有经过材料力学、动力学等相关科学计算,因为这点很重要,关系到新研制的自动步枪能有多大的空间提升性能,于是请来了AK47的总设计师卡拉斯尼科夫,但与到访的卡拉斯尼科夫交谈时,只要谈到这方面问题时,他就顾左右而言他,说到其他方面去了,这样虽然没有确切答案也大致心里有数。

这个事也许能给我们一点启迪。

网友(点评):
是啊,精力有限,应该抓重点。对于新手来说,重点是??迷惘

网友(点评):
顶这个网文..

网友:
请到这里补上相关的数据,让大家帮你: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30995

网友:
对于本帖 jiuduan 的回复 链接帖如下,有兴趣的朋友在这两帖都可以来回复,帮 yin 这位朋友解惑,先在这儿感谢各位的回复。

请用具体案例,说说计算的重要性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30995

网友(点评):
何必和他斗气呢,哪天我拿出自己遇到过的,俩管理人员出的,可以确定搞死100%机械工程师的项目,哈哈。

网友(点评):
非斗气呀! 搞技术就是较真时候多一些嘛! 验证下 98% 的可信度。 ^_^

网友(点评):
我遇到的两个“干翻”100%工程师的,计算下来,事实上都是永动机。用来钓鱼,看看那些非专业的,估计是可能有人上钩的

网友(点评):
这位“干翻哥”是在社区里找合适的机械人才,发的几个帖也可算得上是钓鱼帖,只是目的不同。^_^

网友(点评):
哈哈,你还在跟他斗气呢

网友:
1、        两点:a.首先看电机的安装方向,如果电机的安装法兰盘和蓝色面配合,那么有可能蓝色面需要定义垂直度;如果电机从另一个方向装,蓝色面只是拧螺栓,那另一个和蓝色面平行的要求高一些,可能需要垂直度b.这个电机如何输出扭矩?用齿轮?用皮带轮?还是沿着轴向用联轴器?这三者对垂直度的要求逐次减小
2、        不属于安装配合表面的侧面要求较低,12.5就可以,底面和电机安装面要求高一些。如果是普通要求,“不重要零件的非配合表面,如支柱,支架……”用6.3;要求高之多也是“和其他零件连接不形成配合的表面”,用3.2即可。标不标的,有要求的就标,没要求的在图角留个其他12.5
3、        电机多大?多长?多重?电机是否承受径向力,径向力多大?电机极端情况下的扭矩?电机座的材料?这些都是考虑的因素。对于一个细长又比较重的家伙,可能L型内侧要加R角,甚至加筋。L型最简单,电机悬臂部位产生的弯矩能造成多大影响是可以计算的。
4、        径向定位用定位靠孔,而且孔要按照过渡配合去要求,普通螺栓不好控制。
后面的问题,你到底多大个电机?材料多厚?都没说,有些小设备,3mmAL6061就够了,大家伙我还没弄过,不便评价
5、        一般来说都是要倒角的,起码考虑不划上同样搞机械的工人蜀黍的手啊。一般工厂素质高的工人做铝件都会刮的,不让刮最好文字说明
6、        带法兰轴承座有很多种,有的轴承调心,有的就没有,不一样;而且电机座可能承受弯扭组合变形,轴承座一般承受轴向力,径向力以及产生的弯矩,扭矩貌似没有啊……
7、        有啊,看用在哪里
8、        多大的零件啊,小的直接铣,大的总不能用打铁锭子愣铣,除非你不在乎材料费
9、        对于电机座这种安装重要零件而且接近振动源的固定,螺栓防松不可少,该加的垫片不能少,根据一份美国人的报告,必要的时候,还是螺纹胶才让人放心。怎么看这图,感觉可能电机屁股和螺栓干涉呢
10、        看图多复杂,我曾经一天出10多张图,也曾经3个月出一张图……

网友(点评):
对于第9条,貌似底面的安装孔应该画的是沉头的,应该不会和电机屁股干涉,但楼主只看加工没看装配过程,这东西调整或维修时肯定被装配师傅爆粗口的

网友(点评):
谢谢,学习啦,有这么多要考虑

网友(点评):
我见大家的图纸其余一般都是3.2,绝大多数是3.2,偶尔出现个6.3,是不是有点严。有些加工出来的不重要的面却好像比这大很多,工人自己决定还是编工艺的搞的 12.5的是不是不好看

网友(点评):
楼下说我没考虑装配,确实刚刚没有考虑这个问题。装配需要考虑螺栓位不干涉,穿孔稍大于螺钉便于调节,辅助装配可以在被安装座上加工个定位台阶做辅助。用现在的床子和刀具,3.2容易实现了,以前会被老师傅骂的。

网友:
刚刚进入机械行业

网友(点评):
恩,毕业快一年啦

网友(2021-01-24):
引用 网友A:
做事要分轻重主次,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

别忘了,任何机械零件都是有自由公差限定的,你什么公差都不标 ...

顶你。其实设计不是要从头到尾算个清楚,毕竟不是造航天火箭和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