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刀的耐用度你们是怎么计算的

楼主(2013-07-09):
1.按切削时间算
     由于线速不同,走刀不同,刀具耐用度相差很大,按时间算估计需要的限制比较多
2 按产品数量算
   除非大批量,类似产品才可以,中小批量,单件基本不能用了
3按金属去除量计算
   意思是按产生铁屑重量算
这个除热处理影响外材料影响较小,加工厂以45钢和无缝管为主便于计算
请大家供株洲YBC252的切削耐用度

网友A:
这个嘛,要求高都是按粗糙度算的,多少件以后粗糙度降低了就直接换了。
要求不高粗车用的话,负载比新的时候高30%-40%就换了吧。

网友:
表面低于12.5就换刀,公司就是这么规定的。拉毛刀不算,有特别粗糙度要求的也不算。一般45钢京瓷6010金属陶瓷刀0.6余量精刀加工数量是3000上下。

网友:
支持使用机床切削负载计算。

楼主:
经济型数控没有负载监测,我这YBC252线速160,走刀0.25,车45钢,车床运行时间100分钟, 估的 ,下次换了新刀,计下准确时间,刀具型号,菱形80度,刀尖圆弧0.8,计时对象 每个刀尖,有时看着刀尖还可以,但是车的尺寸不稳了,粗糙度不好了,只能换下来拉毛坯了。我的工艺都是4丝以上公差粗精一把刀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经济型数控没有负载监测,我这YBC252线速160,走刀0.25,车45钢,车床运行时间100分钟, 估的 ,下次换了新 ...

你这什么刀啊?寿命这么点?6010陶瓷刀45钢油切,切速一般为300,转速2500-4000,寿命约为36-60小时。一般点的PR930材质也可以扛16小时以上。尺寸精度在0-0.025。表面加工完后是五彩花纹,类似磨削表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嘛,要求高都是按粗糙度算的,多少件以后粗糙度降低了就直接换了。
要求不高粗车用的话,负载比新的时 ...

好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什么刀啊?寿命这么点?6010陶瓷刀45钢油切,切速一般为300,转速2500-4000,寿命约为36-60小时。一般 ...

我的是,株洲YBC252,最近干拉毛坯的活,开始用以前换下来的旧刀,车下倒可以,估计是我们这儿的人刀具根本没到寿命,日本东西就是好,线速300,我忘尘莫及,我只用到最多220,平时都是180,左右,吃刀单边2.5,走刀0.25,毛坯材料主要是45钢,无缝管,有时热处理,有时没有

网友:
种类太多,不同的材质加工不同的材料

网友C:
株洲的YBC252黑金刚刀片更适合半精加工和精加工。开粗的话建议用YBC251,基本Vc在300左右也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株洲的YBC252黑金刚刀片更适合半精加工和精加工。开粗的话建议用YBC251,基本Vc在300左右也没什么问题!

我们只干钢件    圆钢和无缝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