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站老是漏油怎么办

楼主(2013-07-09):
大家好,我们的五连轧机系统的液压总是漏油,一个月下来用的液压油都二十多桶,想请教一下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还望大家支招。

楼主:
关键是反复的漏,每次都是机修更换密封,没多久再漏。还有就是系统也比较庞大。

网友:
那要根据实际情况,或者不是换密封,那么简单的事情吧

网友:
先找漏点,再确定方案。
轧机,要么液压泵站上,这要查一下确切位置。这个比较好查。
但大部分是主机上,有些是密封沟槽没有开好,安装密封时将圈搞坏了,还有一些是零件间隙配合大了。最好笑的可能是端盖上的唇形密封图装反了。。。嘿嘿
也有部分是密封老化引起密封件弹性不足,起不到密封作用了。
在主机上查就比较麻烦一点。

网友:
关键还是要先找漏点阿

网友:
看到LZ的描述,鄙人认为有以下两种可能:
1.液压系统压力不稳,造成设备向某一边震动,以至于反复漏油。请LZ检查所有的阀门、油路、泵机,看是否有污垢堵塞的情况。也要检查是否有漏气的现象。再有是液压油是否符合标准,是否有大量的杂质。
2.外部环境因素。比如设备附近有几台长期运作的大型冲床。

网友:
密封设计有问题!不管怎样都要先找到漏点

网友:
油缸结构,密封件质量,使用方法都可能有问题

网友:
估计密封槽有问题!!换个新的额

网友:
应该是密封槽设计存在问题

网友:
先找漏点,找出原因,再看密封,不知道楼主用的什么密封圈,我做密封圈的,qq 851913915,方便的换具体情况告诉我。

网友:
国产的都这个样,质量没保证,设备还在试运行,就开始漏油了,都是采购组件,质量掺杂

网友:
我们的液压站以前也经常出现这种情况
液压油杂质问题 用的多了里面杂质越来越多
建议换液压油试试

网友:
换个有经验的人维修

网友:
如果液压油没有问题,救世者换一些更好点的密封吧

网友:
磨损、老化、密封元件质量差等等,按标准将漏油地方重新组配,更换进口配件,换浓度高些的液压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