渣粉的全自动上料如何实现?

楼主(2013-07-09):
已经磨好的矿渣、水泥等七八种粉料,按比例实现全自动、无人上料。

货车将每种料直接倒在料仓中,然后实现全自动无人上料,每种粉料按比例供进,然后混料均匀。

每天几百吨。

有实现先例吗?

网友A:
螺旋输送机 貌似可以。

网友(点评):
运送方式有很多

网友:
传动貌似几条输送皮带就搞定了。送料比例确实不太好把握。
个人建议在倒入搅拌机之前的部位加一个大小不一的隔离仓,隔离仓一满。后路隔板切断,前路隔板打开倒料。
LZ以为呢?

网友(点评):
皮带只是输送过程,取料呢

网友:
取料?
架个漏斗,漏斗出口大小按分配比例和输送速度设计

网友:
简单问题了,你这个规模的,去买一套,再大的,找俺就可以了,

1,分设配仓,有几种就设几个仓,

2,仓下有给料机,皮带秤,

3,计算机控制,汇总到大皮带,

4,进圆筒混合机,混合3-4分钟,

5,出料,皮带运走

网友(点评):
多谢哈,已经是个比较完整方案了

网友(点评):
思路清晰流畅,学习

网友:
最直接简单的逻辑:比如一天三百吨,算好上料时间,一次按100吨,一种料一个容器,容器下有称重单元,螺旋输送至一个混合罐里调匀,混合罐也有称重。称重单元+电磁阀控制。逻辑上简单,实现起来也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A:
螺旋输送机 貌似可以。

是这个意思。您看行吗?

网友(点评):
关键是无人值守

网友:
场地大小有没有限制?(长x宽)
一天是几小时?

推荐的思路:两个大原料斗、两个地磅(输出信号控制料斗闸门)、带料斗间歇运动的传送系统、带小角度倾斜的长管搅拌器、临时储料仓。

目的:不间断出料、功耗小、搅拌均匀无死角。

网友:
一次混料、出料是多少吨?每次允许的时间间隔是多少?影响到设备的设计、生产及使用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