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液压缸井油口是不是类似三通的分油块?

楼主(2013-07-09):
请教各位大侠

这个液压缸井油口是不是类似三通的分油块?还是什么节流阀之类的东西(附有图片)?玩液压玩玩的少。

各位大侠们帮帮忙。谢谢。

网友:
图片在那里啊?

网友(点评):
已经上传

网友(点评):
电脑慢,呵呵! 期待高手啊

网友:
看一下油管都接哪里,貌似像3通

网友:
液缸进油回油,都从前边走了一下,管线布置比较美观吧,前后分开走也可以吧。

网友:
是个液压锁,防止爆管的。

网友:
单向液压锁,请你把泵图片显示出来,看判断是否正确。

网友A:
防爆阀,安装在油缸端部。安全。

网友(点评):
谢谢;大哥,是不是和油缸配套一起外购?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防爆阀,安装在油缸端部。安全。

可以单独购买。阀块和缸是分开的,安装在缸端部,之间没有油管,所以安全,不会爆,所以防爆阀

网友:
这不好说啊 但是肯定是起一定作用的
我们也有这样用过的 是起液压锁作用的 有双向有单向
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