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机械厂房时,机床设备的电流是怎么算?

楼主(2013-07-09):
如图    在380V电压下

网友:
晓得额定功率 和电压就应该可以算吧  或者说说明书或铭牌上标的有额定电压   猜的哈

网友:
总功率除以额定电压 就是电流了

网友:
算出总功率后,一定要有富余电量,一则以备增加设备,另一则,降低线损,减少事情发生可能性。三则,现有的市面上的电线质量不敢恭维。

网友:
還要看老板手頭寬裕否? 寬的算全功率X1.2餘量(包括銅損), 緊的, 看老板作風了. 首先原則是是否所有機是同時間開動? 如否, 看那幾部機待機時間比較長, 就從那幾部機的功耗在全功率適當地減, 但以后是否要增機功率, 也在考慮之列, 不好一概而論. 機床還好, 沖激電流波動不大, 但前題電壓要穩定, 干擾少, 接地良好

网友:
按一个千瓦一个平方计算就可以

凡人一个 -1 基本差不多!

网友:
考虑要全面

网友:
设备电机起动性能。

网友:
供配电书上有,可以看看。。计算一下负荷,然后配变压器。。9 C3 q% m$ t( i2 N

网友:
要考虑使用效率

网友:
这个太基本的东西没什么好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