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齿轮的问题

楼主(2013-07-09):
我用toolbox生成了齿轮然后截取了一部分(是用拉伸切除命令把多余的部分切掉)然后装配到装配体上,但是下一次打开的时候这个齿轮又变成了原来完整的样子,请问我该怎么办?

网友:
先另存出来一个文件再改。不然都是无用功。

网友:
2楼说的对 不过我发现得把所有的都另存。。 悲催

网友(点评):
那怎么办啊。。全都另存???

网友(点评):
恩 你可以试试

网友:
TOOLBOX是固定的插件,一般为只读权限,你不另存为自己使用的,当然是TOOLBOX里面的模型了。
我一般做了都另存 标准件 文件夹的。。

网友(点评):
怎么弄?怎么把他存为可修改的文件?我刚才试了一下另存,还是不行 ,或者我存的方式或者格式不对?求帮忙啊!!

网友(点评):
存出去了,去查查权限问题。另外,你看看你另存的是模型文件,还是又存了个TB的模板出去。

网友:
如果用的是SolidWorks的话,打开你使用的标准件,然后 文件-另存为(自己找个合适的目录,sldprt 格式),然后你就可以对这个零件进行修改并保存了。。
要是嫌麻烦,就使用 装配体另存为-参考命令。。多研究研究就好了。。
还可以使用 文件-打包命令。。

补充一下,你实在不行就用 飞天鸟、迈迪等插件 做个齿轮,然后改参数就好了。。
(我一小时回了四个帖子,所以只能修改这个了。。先出去了,有事再联系吧,共同学习)

网友(点评):
我就是这样的啊。。。但是打开还是标准的!我整个人都快要崩溃了,求帮忙呀!!

网友(点评):
还是不行就在装配体里点那个零件,右键,替换零部件,找到你另存的那个

网友:
我刚回来,建议你的问题解决方案有以下几种:
1、直接调用TOOLBOX然后另存为(不知道你的为啥总出问题,估计哪操作的事)
2、使用飞天鸟 插件直接 重新调用个齿轮,然后对其进行修改保存。 地址找不到了。。
3、使用迈迪 插件,后面同上。 下载地址http://www.19cr.com/html/85783.html
4、找别人求一个齿轮模型,自己改参数。
5、自己按照教科书,画个齿轮(非参数建模的齿轮一般都不精确,但是通常够你使用的了)

以上,你选一种方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