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氢退火应该在什么时机进行?

楼主(2013-07-09):
工件毛胚厚度160,内径2800,外径3000,内表面要求浇筑巴士合金。
我们这的工序是:结构组焊,去应力退火,粗加工,外协(去氢退火+浇铸巴士合金+精加工)
请问去氢退火应该在什么时机进行?是在浇铸巴士合金前还是第一次退火时同时进行?谢谢!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氢溶解于钢中会降低钢的塑性。如产生“白点”,甚至在内应力作用下造成脆性裂纹。所以所谓去氢退火是为了改善材料性能的。
第一次退火是为了利于粗加工(当然也是焊后保证材料稳定性的重要处理),粗加工时会用冷却液,所以又会混入氢元素,对于性能要求极高的材料确实是需要去氢退火的。
所以,如果LZ您的可客户对材料本身要求极高,就不能图小利而妄想一步到位。
LZ您认为i呢

网友:
关键在于去氢退火的目的,是为了去除材料本身存在的氢还是加工过程中混入的氢,如果是后者,又要明确是去除哪一道工序中产生的氢。所以要根据工艺设定来判断,在设计这一道热处理工艺时,目的是什么?

网友:
楼上两位都是高手,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