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具体案例,说说计算的重要性

楼主(2013-07-09):
本人是机械门外汉,只因捅了“马蜂窝”,就有很多“大神”使用很多精妙绝伦的“语言文学”来解答机械问题,坚决不用机械专业知识。

尽管本人不是“大神”,但这毕竟是机械坛,也只好硬着头皮,用机械知识解题!

本题原址: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30968

现原文复制:

 题目可能有些。。。,新人,提的问题大家可能都会觉得很简单,可是这些对新人来说很重要的,比如:我知道了关于轴上键槽的各种标准及注意事项(对称度、底面及侧面粗糙度、对轴线对称度、及轴尺寸公差及粗糙度、),觉得很有收获,但是对老工程师老说,这太基础啦,有经验,有国标。下面说一下,对于电机座(小心非标设备上的,步进、伺服电机的,和线性模组上的类似),自己思考的问题(如果您带徒弟,希望徒弟思考些啥呢,从单纯电机座来说),这些问题问同事好些,还是网络搜索好些,还是直接照着别人的图纸模仿(这时会猜测别人的用途,不合理的有时也能贴个漂亮的理由,这难道就是闭门造车)?

 疑问不解:

1、底面和侧面(蓝色面)的垂直度一般取多少或者取几级?

2、底面和侧面对平面度有要求吗?出图要标吗?表面粗糙度一般取多少及其依据?

3、电机座的厚度(可以理解为单纯L型的线厚)要计算吗?凭经验?如取这样的厚度其底座上的定位沉孔一般去多大(或者对应螺钉为多少的)?要根据扭矩计算吗?还是侧面上是个螺纹孔大小一样?一样的话,两个沉孔够不够,大家一般用几个螺钉固定,孔间距要标对称“公差”吗?

4、电机轴向定位是靠侧面(蓝色孔),径向定位靠孔(绿色孔)轴配合还是四个螺钉孔,还是根据场合选用(刚性:直接连接减速器或者负载,此时减速器和负载直接安装在电机座另一侧,此图没有;柔性:通过联轴器联接,径向容许误差,此时对制造要求也会降低);
刚性联接时(径向定位为圆孔,绿色孔),孔中心到最底面的距离的公差标注查表还是简单的对称值?距离如何检测呢?由于距离是在侧面(蓝色面),加工时要“转换尺寸”(不是很标准,大概就是基准转换:设计基准-工艺基准,对吗?不是很清晰),或者就这样装夹,先加工孔,还是先加工成L型,这样的话用的板材会很厚,焊接成L型可以吗?对啦,材料用A3吗?表面做何处理(比如:镀锌、镀铬)?

5、L型电机座各棱边要倒角吗?图纸标注(比如:2mm,以前看过一个帖子,没有必要)?还是技术要求说下,怎么说,貌似手工倒角刀刮的很是不好看,一般情况下,工人会主动刮吗?如果设计者不想让刮,技术要求该如何说?

6、个人感觉电机座和带法兰轴承的轴承座有些相似,可否借鉴?

7、有人用有限元分析电机座的刚度问题吗?有必要吗?

8、数量少(几个、十来个)时加工上什么床子,L型是铣出来的吗?还是刨(插)出来的?几件一起加工吗?侧面的另一面没有配合要求,可以很粗糙,粗糙度标注多少,痕迹很明显!

9、电机安装、电机座固定时,要放松,加平垫、弹垫吗?沉孔里能加吗?考虑电机座固定底面不用沉孔(前提不干涉)

10、以前看图觉得很简单,比如这个电机座,但是不同时期看同一个东西会有不同的体会,刚开始觉得很简单,后来发现啥都不会。看别人模型觉得很简单,而自己做时却无处下手,必须亲自做后,才会,难道这就是经验?刚工作时,觉得有些图纸不是很好,常识性的问题一堆,但是最近看别人出图,连续加班出,在这样的环境下,出错是否情有可原?还是自己眼高手低呢,自己出图时,出的错可能比这多的多?也出过图,简单的四五张,整整出一天,考虑的东西很多,可能第一次出吧,和看别人的不一样,不能想当然。还有自己出图时,老同志的意见要听吗?我出的图里有一个凸台和凹坑“配合”在一起的(靠螺钉固定),我问项目里的人这个配合公差怎么定,答曰:这个不用,直接标尺寸就行,我标了尺寸,孔(凹)轴(凸)一样,结果回来只能装进去一半,下面不行,难道是垂直度问题?还是没有清根角,还是表面处理(本色氧化)影响?后来想了下,尺寸就不该一样,就该小些,又不是什么配合,就和钣金面板上安装仪器仪表、开关按钮一样,尺寸差个一二mm就行。

-------------------------------------------------------------------------------
小弟就想到这些,应该还有别的注意事项,希望有经验的前辈指出,不要说电机座和电机一起买的。
这么晚啦,睡了,估计错别字很多,但是希望各位工程师帮我回答一下。真诚请教,谢谢

昨天 23:58 上传

以上为原题复制的。

作点补充说明:

  1.  此结构设计是不是合理?不要妄加评判,我们只解此零件的尺寸标注,结构设计是否合理,待原贴作者补上工况需求后,通过计算,自然会很清楚。

     没有任何计算论证,就妄言此零件结构有问题,是极草率的!

 2. 本人用此题解一下尺寸公差分配,至于此零件结构是否有问题,暂且不论,希望大家不要将问题复杂化,否则,有“胡搅蛮缠”之嫌!

g2096 -1 没有基础,空中楼阁。

网友(点评):
这分减得冤啊。。。

网友(点评):
你是说理由不充分?还是武断?我是说基础不能错。

网友(点评):
楼主首贴其实是在转帖,要减分,到二楼减好像才合适。

楼主:
任何设计参数的确定,都要根据应用要求计算取得

原题中,缺少以下内容:

1. 基本尺寸;
2. 电机类型,法兰尺寸及精度,电机参数;
3. 装配主式,即:这个底座装在什么上面?电机在这个电机座上是如何安装的,是直接装让电机轴伸出方式吗?
4. 装配要求:装配与其它部件的配合要求?比如:对垂直度,电机轴的相应安装位置及精度要求、电机轴指向角度及精度要求等
一概缺失

所以,无法标注,原贴楼主的问题,无法回答。

现我假设一种用途,作个简单的分析,假设装的是一台普通的交流电机,通过一条长长的三角皮带带动1米之外的水泵

对于这种需求,作个简单回答:

1. 电机座刚性一定要计算,根据水泵需要的电机大小,计算出皮带的拉力及运转振动,折算电机座的刚性要求,选择合适的厚度;

2. 其它的,只要标上基本尺寸即可,图纸上不需要标公差,即:采用自由公差即可。

3. 关于倒角,从技术角度看,倒角仅用于“美观”,或者防止“刮手”,对使用没有要求,因此,倒角,可以1~2mm随意,倒角角度30~60度,随意,当然,最常用的,可以取45度。

网友(点评):
计算呢? 我觉得还是在表面 楼主在怄气么?

网友(点评):
有些场合,不需精确计算,快速估算就可以了,象这种应用,对于精度要求,估算采用自由公差就足够,所以,计算过程省略,但记住:不是不算,也不是不会算!

网友(点评):
如果,应用仅仅是电机轴上装个普通的风扇叶,则:快速估算,电机座刚性足够,连刚性需求都不要去算,但记住,仍然是:不是不算,也不是不会算!

网友(点评):
这种快速估算,就是大家的常说的经验!我在那个捅马蜂窝的贴子中,就一再强调:经验是大脑中长期积累的计算方法,计算数据,对于这种仅装风扇叶片,要求实在低的应用,脑中极快的估算就够了,不需要长时间的精准计算

网友(点评):
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勇气相当可嘉,我做老板相当不敢用……

网友(点评):
要刚性,少振动,都不应该做成这个结构,你看滚珠丝杠的连接是什么做的

网友(点评):
哈,大侠不要玩虚的了,没有意义。你自己给自己做了个假设,选了皮带。结果回答的时候不提电机座可调的事儿。那别玩了,直接告诉你,你算多少,皮带都会松的。哈

网友(点评):
目测“干翻”兄方寸已乱……

网友(点评):
电机座可调?这个零件,我能改吗?这要其它零件配合,我只是解原题楼主的这个零件标注,不是重新设计

网友(点评):
没必要怄气。

网友(点评):
哈,Out了不是。直接的连接座是死的不代表电机是死的。导轨呢?你都玩皮带了,不调电机座位置,打算给人家再设计个压紧轮?劝你别这里硬抗了,你搞机械诚是外行。连见过的结构量都不够。更别谈分析了

网友(点评):
{关于倒角,从技术角度看,倒角仅用于“美观”,或者防止“刮手”},我想问下,楼主对所有倒角的“从技术角度看”都只是这两用处吗?我经常见到倒角,真诚求答案,拓展下视野

网友(点评):
LZ一直要求98%用计算证明,现在还专门开贴教尺寸标注,那么计算过程呢?再简单也是计算过程啊,虽然我深知:您不是不算,也不是不会算。但还是想看看您的计算过程,好让我们膜拜下。另外,您不会研究好了才发上来吧?

网友A:
给你一个案子像你这样计算一个月能出来么?
就倒角来说你那么计算怎么不考虑某些零件的应力集中呢。

网友(点评):
小白也在苏州啊 多指教,

网友:
你要是到非标设备老板那里去面试,人家先给你屁股来一脚,再屌你:等你做出完美的设备,客户早就跑了,老子还要陪订单合同违约金!

网友(点评):
要速度?没问题,快速估算,将电机座做得足够强大,不就行了,当然这也要代价:原材料多出一点!

网友(点评):
如果,是有精度要求的应用,你不算?时间是被抢回来了,其它方面,也要付出代价:天天去修吧!

网友(点评):
然后,你呢?永远只能做“天天修”的设备!你永远就那水平,不会提高,你不觉得自己很悲吗?

网友(点评):
这是一个机械工程师的基本素质(机械初哥除外),你还觉得是提高,我服了你了。时间和过一点,哪个重要?如果是量产的产品,人家企业就有差不多半年的策划时间给你来弄这些。没量的,你的方法很显然不适合。

网友(点评):
设备先做出来,卖了,根据客户反映的问题,不断改进,啥也不可能做的完美后,再推出

网友(点评):
{时间是被抢回来了,其它方面,也要付出代价:天天去修吧!},我们的产品话说精度不低,可是我们做的东西怎么老是时间抢回来了,又不是“天天修”呢?市场占有率都那么高,在你看来是不是国内人还真是“钱多、人.

网友(点评):
人傻、速来”的节奏?

网友(点评):
拿不到定单,“天天修”的活都没有得做

网友:
普通电机座外形跟电机齿轮箱差不多大,安装孔没错,厚度按照经验去定,倒角美观。
重要的地方才算算,电脑帮忙分析一下,这是我们公司的做法。

网友(点评):
恩,买的就是那样的

网友B:
个人感觉焊接比较好!

网友(点评):
焊?变形变的一塌糊涂。一个简单的零件,还要多种工艺才做的出来,工时成本及效率比省的那点材料成本值钱的多

网友(点评):
BINGO.S侠说得对,电机座这种东西,大部分时候不能玩焊接。

网友(点评):
学习啦,谢谢各位前辈

网友(点评):
先用毛料焊接,安装部分机加工,很省成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感觉焊接比较好!

焊接工时及效率并不比机加工低,而且本来就是几件!而且焊接处理得当,变形没有想象的那么大!

网友(点评):
哈,非带传动的时候,那点变形就要命。带传动的时候,又成了死的,不能调。哈哈

网友(点评):
这个看零件大小,原文确实没有说明什么材料,多大。小的话直接铣床就干啦,大的话直接铣材料浪费太多,可以先焊接,再用铣床找平修齐

网友:
l看起来LZ更像是在怄气。如果是我设计的话肯定不会设计像上面那个工件,上图的工件好像固定工件的两个螺丝孔会与马达干涉(安装的时候),至少会有一些倒角,这样不仅美观,也消除了应力。至于计算呢也不会有那么多,如果是精度很高的话,达到μ级的话我也许不采用这种结构了,可以改用直线马达。

网友(点评):
这个结构有问题吗?原题作者还没补上工况需求说明,你凭什么说人家这个零件结构有问题?

网友(点评):
这只是简单的模型,见过复杂的,不过都是线性模组上的,或者买的;自己做的就是L型的,尺寸有差别

网友:
对于我们这种刚毕业 学校又学的一般的人 计算确实是个难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任何设计参数的确定,都要根据应用要求计算取得

原题中,缺少以下内容:

这个。。。槽点太多,一时不知从何说起。
题外话,不知道你怎么想,我下面的家伙,一般不敢让电机轴吃径向力的,不是什么苛刻条件的话,载荷还是别搞得那么热闹。

网友(点评):
没错,带传动张力比较大的时候,需要设计卸荷结构,如果张力小,电机轴也能承受一些径向载荷。

网友(点评):
石油开采设备上,因为带传动是第一级,后面的二级减速器减速比也不小,确实有这么直接吃径向力的。用了这么多年,倒也无事。不过,我没拆过那个电机,也可能本身有径向强化。

网友(点评):
电机吃径向力太普遍了。比如以前农村抽水电机基本都是皮带传动,用十多年一样好。

网友(点评):
我一般宁愿费点事,把载荷都分开,一码归一码,载荷搞得太热闹,对寿命不是什么好事。当然,张力的确小,或者特殊情况下,确实可以这么用。

网友:
楼主,没必要怄气。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你一个案子像你这样计算一个月能出来么?
就倒角来说你那么计算怎么不考虑某些零件的应力集中呢。

说的好。一个案子还得从总体入手,把布局和生产节奏讨论好,把传动原理搞清楚 ,电机功率算好,不能纠结在小事上,不然累的半死还吃力不讨好,一个案子一个人做的时候哪有时间在去分析这,一般是多看看别人的设计记住了 或者参照型录,毕竟零件小不会出大问题。

网友:
做非标,不量产的机,真的不会算。除了电机、丝杆、带、齿轮等重要标准件,其它真的是凭感觉,为什么啦,因为市场需要!现在市场端都希望一个来月都要机。方案评估,细化设计、加工、装配调试、出货那一个环节都不能拖泥带水。否则你卖给谁!我们的方法就是往大里选!

网友(点评):
呵呵,的确是这样,足够大就OK。不过还是要有手册支撑,比手册写的大一些就安啦

网友(点评):
银子往大里要,那就难了。哈哈。当心老板看到骂你。

网友:
公司同事做一个设备(自己公司用的),花了8个月,老板天天叼人:等你做完设备,我的产品已经停产了!做非标,就要像剑客,快、狠、准!要达到这种境界,必须不停的修炼才行。

网友C:
很多零件我们会算,没必要去算,做单台或者机台就是和时间赛跑,有的零件完全凭经验做厚一点,当然这材料费要远远低于要计算的时间。
很多零件我们真的不会算或者说算不好,比如压床的工作底板完全满足受力要求,为了减少机器工作时候产生震动,那你这时候底板的厚度你怎么算?
在这里我还是想说说有限元,有限元要用的好必须得有扎实的有限元理论基础,而且得用很多案例与你的设计相结合,我觉得这类人不多,不是说你会点两下按钮就能计算了!
我承认我不是一个好的工程师,或许你自认为是,但是还是建议你不要一棍子打死一帮人,一个好的机械工程师不仅仅靠的是计算,材料、加工工艺(铸造、锻造、冲压、焊接、机加工)、装配工艺、热处理、美观、人性化等等都是很重要。假如你计算很牛X,那其它的呢?

网友:
别的不太懂哈,只是看那一楼里的图片,底板只用两个螺丝固定,有点不稳。如果别的地方还有螺栓孔俺没看到,请无视此句。

另,电机安装面如果需要精加工的话,那个竖直的板,朝向电机的那个面,应该有个台阶的。

网友(点评):
正解,没台阶的话,电机固定的螺丝受到轴向力,容易松动

网友:
楼主啊,对你自己来说,多想想管理的重要性是不是更靠谱,更有意义呢?

网友(2013-09-30):
楼主最好直接按你想的设计加工产品,又赚钱又有面子,比在这发帖舒服
客户要的是产品,他们一般不看这些所谓的解释。

网友:
这种零件需要如此计算吗

网友:
帖子这么长,逐条回答吧:
1、底面和侧面(蓝色面)的垂直度一般取多少或者取几级?
答:垂直度是根据需要计算出来的,在国外有一门学科叫做公差分配,就是怎么用最宽的公差来保证整个系统的需要;如果这个电机座前方需要刚性连接那么精度会很高,很高是多高,根据连接件的要求可以计算出来;如果前方是柔性联轴器精度很低就能满足需要,有的联轴器可以角度偏差0.2°,那么对垂直度要求就很低,这个也可以计算,根据计算结果再往等级上靠。
2、底面和侧面对平面度有要求吗?出图要标吗?表面粗糙度一般取多少及其依据?
有个概念明确一下,所有的面都有平面度或者其他公差要求,只是你不标的时候按未注公差的要求进行加工检验,需不需要也是要计算的,公差作为机械设计的精髓不是一两年能搞懂的,图纸上每一个线条数字都要有依据作为粗配合面粗糙度可取12.5,依据参考机械加工工艺师手册及机械设计手册,有详细讲解。
3、电机座的厚度(可以理解为单纯L型的线厚)要计算吗?凭经验?如取这样的厚度其底座上的定位沉孔一般去多大(或者对应螺钉为多少的)?要根据扭矩计算吗?还是侧面上是个螺纹孔大小一样?一样的话,两个沉孔够不够,大家一般用几个螺钉固定,孔间距要标对称“公差”吗?
答:有经验的要凭经验,没经验的当然要计算;当然如果你够聪明可以借鉴别人的经验;
首先想好你为什么要用沉孔,是避免干涉,是为美观,还是为了功能?如果没有理由那就不要沉孔,少加工一刀就剩下的就是钱
沉孔多大,这个问题手册行业有啊,手册上能解决的就别在这上面问了;
有一点几个螺钉的问题手册上不详细,国内也很少有螺栓应用的书籍,可参考日本螺栓应用方面的资料,看一次终身受益
这个问题有提到了公差,哎。。。,你的未注公差要求的几级,如果你未注公差不满足你需要了那就要标注,
本想把所有问题都一一讲解,看到这的时候我真的忍无可忍了;奉劝大家既然选择机械设计就坚持每月至少读两本专业书,
坚持三五年,当你读上百本专业书籍的时候这么简单的问题你就不会发帖子了。最后再说一点,国内写的书70年以后出版的最好少看,没什么有价值的书;最好读德日美苏的

网友(2014-04-25):
先收藏了,慢慢看

网友(2015-07-03):
引用 网友C:
很多零件我们会算,没必要去算,做单台或者机台就是和时间赛跑,有的零件完全凭经验做厚一点,当然这材料费 ...

说的好

网友(2020-10-16):
数量少,肯定就上铣床了,节省时间,人力。数量多一般都是浇筑吧。我是搞焊接工艺的,你这个件除非很大(大通常也代表精度要求会低),就没必要省一点材料成本了,后面还要精加工,但是看你的样子还要镀锌,都是防锈的,镀铬可以增加硬度,一般用于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