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甲油这类产品的灌装方式,请教

楼主(2013-07-09):
如何做到 指甲油这类产品的 高精度灌装, 同时能满足 客户易清洗、  换色快速高效  。 大家有什么看法。谢谢。

网友A:
指甲油灌装一般都是用真空吸靠时间控制,想要速度和精度的话就用真空泵或加压桶加一个却换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甲油灌装一般都是用真空吸靠时间控制,想要速度和精度的话就用真空泵或加压桶加一个却换装置

真空 压力容器 负压 蠕动泵  磁力泵 等各种方式都尝试过  但现在一般的指甲油厂家 颜色 瓶型都不会下于100种 众口难调,现在还没有一个很完美的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空 压力容器 负压 蠕动泵  磁力泵 等各种方式都尝试过  但现在一般的指甲油厂家 颜色 瓶型都不会下于10 ...

目前化妆品灌装设备换色基本都有这个问题,20-30分钟之内清洗换色是很正常的,想快就备用一套喷嘴和切换系统。

网友B:
请问现在一般有多少种颜色的指甲水啊?是否可以用几种颜色来调色的?要换色就必须要清洗喷嘴,该工序无法节省,但是麻烦的是清洗以后的溶剂如何处理?可以回收再使用吗?比如添加到相近的颜色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现在一般有多少种颜色的指甲水啊?是否可以用几种颜色来调色的?要换色就必须要清洗喷嘴,该工序无法节 ...

不能回收的  而且专门清洗的溶剂成本也比较高   规模大的公司来讲 如果换色麻烦就很矛盾

网友(点评):
现在讲环保都比较在意这些,厂家是如何做的,溶剂可能都是香蕉水、二甲苯之类的,处理起来很麻烦的,估计生产厂家一般没有什么规模,所以与他们合作也是麻烦一些,做设备不得不考虑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现在一般有多少种颜色的指甲水啊?是否可以用几种颜色来调色的?要换色就必须要清洗喷嘴,该工序无法节 ...

就是因为我们在合作的厂家都是具有一定规模的才头疼~ 规模小的没这么多讲究的~

网友:
这个有意思

网友(2013-09-21):
贴图来,大家帮帮忙,可以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