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轴承与内外圈圆槽的关系

楼主(2013-07-09):
如题
滚珠与轴承内外圈是什么方式的配合,其接触方式是点接触还是线接触

网友(点评):
有弹性变形专著。

网友:
滚动体与内外套圈的间隙与轴承精度有关,这个你可以查具体资料,

运转过程中,以点接触为主,有线接触,比例时间不同,

滚动体不是沿切线直接滚动的,是滚动与自身转动的一个复合运动,

所谓‘十字磨损’就是这个典型事例,以前讨论过,可以找以前的帖子看

网友(点评):
圆柱滚子的一般是线接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