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头侧刃磨损严重,崩刃

楼主(2013-07-09):
有朋友用过钴领D11.25的硬质合金钻头么,加工中老出现钻头侧刃磨损严重,甚至崩刃的问题,
遇到类似情况的朋友能否帮忙分析下,感谢!
加工材料:C10     通孔(30mm)
S2500    F620     内冷

该刀具是经过修磨的,但是在其他地方用相同参数修磨,加工正常磨损,寿命比较好。
请问各位大侠具体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检查下刀具同心度吧,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下刀具同心度吧, 呵呵。

您指刀具安装在机床主轴上后的跳动吗

网友(点评):
恩 跳动。 你可以对比一下 跟其他地方

网友(点评):
切削普通碳钢 还用合金钻头啊 。。 老弟?

网友B:
如果是磨损,可能是材质的问题,也可能是正常磨损。主要是看你的参数和加工材料,可以的话更换钻头的材质试一试。如果是崩刃,是被加工材料太硬或进给太快。可以慢一点进给或转速调整一下。再不行更改工艺,分大小二钻头加工。如果的原装钴领同心度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点评):
如果的原装钴领,估计是没有问题的,不过……

楼主:
引用 楼主:
您指刀具安装在机床主轴上后的跳动吗

打过机床主轴的跳动。
这个钻头只是修磨了头部,两个不同的地方修磨,应该跳动差异不大吧,
我怀疑是不是修磨工艺的问题,比如说砂轮选用啊,希望能有高人出来指点

楼主:
引用 楼主:
您指刀具安装在机床主轴上后的跳动吗

材料里面还添加了其他合金元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磨损,可能是材质的问题,也可能是正常磨损。主要是看你的参数和加工材料,可以的话更换钻头的材质试 ...

是原装钴领的
因为是重复修磨使用,问题是我换了个地方修磨后加工效果比较理想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原装钴领的
因为是重复修磨使用,问题是我换了个地方修磨后加工效果比较理想

钻头的修磨不是这么简单的,不单单要求角度,后角,而且对修磨的机床也有要求,有些材质的钻头修磨时温度控制也重要。总之:如果有需要,还是用数控机床修磨吧。

网友(点评):
谢谢,一直都是用数控机床修磨的

网友:
我发现我砖头和论坛上的人磨的基本上不一样啊

网友C:
好像以前有过一个帖子   和你一样的问题   不过不带内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以前有过一个帖子   和你一样的问题   不过不带内冷

没有找到,最近都经常在论坛学习大侠们的精彩帖子,感觉在这方面还有好长的路啊,希望能得到论坛大侠们的指点

网友:
是 修磨后才有的这种情况吧,  新刀是这样吗?
估计是  钻尖的参数 和跳动 有问题吧

网友:
是常州修模的还是武汉本地修的啊  可以发个刀具的 正面图给我看看吗??还有刀体上有302什么的 可以提供给我看看吗?

楼主:
新刀也差不多,因为修磨是按新刀一样的参数来修的
我说的情况是在武汉和瑞江两地修磨比较,同样的修磨参数加工寿命差距很大
我现在只有磨损或崩了的刀具图片,没有新刀图片

网友:
现在我有几个问题:1.你加工了多少个孔之后出现这个问题?
                           2.径跳有没有问题?
                           3.从你拍的图片来看你可以给你的修磨商一点建议。让他加大钝化和换涂层。如果有不明白的可以加我QQ243010215

网友:
侧刃主要是支撑和修光孔壁的作用,受力不应该太大,是不是加工系统刚性不足造成加工过程中刀具与零件产生相对位移,造成刀具异常磨损,另外复磨质量不好加工阻力增加也可能有影响,对比新刀具的状态

网友:
如果可以 你看看 头部倒角是不是可以改成 R 倒角 或者 让钴领技术部的  改成圆弧倒角   不要用现在这种倒角  你是武汉修模中心的人吧?

楼主:
怎么没有大侠出来指教呢?
试过调整加工参数,确保刀具跳动,改变倒角,增强钝化,这些都不行。
求前辈大侠指教!感谢

网友:
修磨的问题,做钝化了吗?

网友:
个人猜想 钝化是肯定的

网友(点评):
可以具体点吗,谢谢

网友:
我个人的观点 是 你钻尖的倒角 改成 园弧形式的倒角  不要使用现在的后角形式的倒角  或者刀尖做个R倒角  然后钝化  钝化7S 左右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