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hop零件与工程图同时改成相同名字,链接失效

楼主(2013-07-09):
画好一个零件A,出工程图A,
将零件A文件名称更改为B,工程图同时更改成B,链接失效,随后把名称改回原来的A,又可以链接

网友:
链接失效的时候,关闭文件再开,系统会提示你丢失,是否手动查找。自己选过去就行了。装配体因为文件改名重名出现的问题也可以这么解决。

网友:
最好的解决方法是打包,同时将工程图和零件一起改名!如果只有一两张的话,从工程图中点视图打开模型另存模型,然后工程图另存就解决找不到的问题!

网友:
有个比较笨的办法就是
点击 工具——选择 solidworks explorer
然后通过它 找到你需要修改模型A   重命名

                               找到模型A的工程图   重命名
就可以了

当然    重命名的名字要相同

网友:
记得好像工程图里,右键属性,有个源地址模型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