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滚珠丝杠的问题欢迎大家一起探讨

楼主(2013-07-09):
我可以提供滚珠丝杠的维修、定制服务
关于滚珠丝杠的选型及使用、测绘等问题,欢迎大家一起讨论。
从业10余年,一直与滚珠丝杠打交道,希望能为大家提供服务。

网友A:
能不能先上点经验性的资料先学习学习。

网友B:
我以前经常换钢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经常换钢球

那是丝杠比较好的情况下,最简单的维修,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先上点经验性的资料先学习学习。

在丝杠出现问题的初期就及时进行维修,则维修完的丝杠在使用寿命、精度等方面都比较好
很多客户往往不能在初期发现问题,所以导致无法维修或者维修后精度损失比较多
如何判断丝杠有问题了,给大家几点提示:
1、工作状态时丝杠有异常声音。
2、电流不平稳,波动较大。
3、电流增大
4、在没有润滑的情况下,丝杠运行超过12个小时
5、机床闲置超过半年,期间没有对丝杠涂防锈油

网友C:
请教,使用一段时间后,支撑端磨损(轴承位置),1616x500. 载荷小于10kg。可能的原因主要有哪些。连着轴承座都更换过。

网友D:
遇到几次钢珠从丝杆头部掉落的情况,只能退回厂家维修。请教楼主,能否介绍做什么样的工具可以自己维修呢?有资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遇到几次钢珠从丝杆头部掉落的情况,只能退回厂家维修。请教楼主,能否介绍做什么样的工具可以自己维修呢?有 ...

【滚珠丝杆螺母怎么装滚珠方法】

首先,不推荐用户自行拆卸和安装螺母,特别是高精度滚珠丝杠。

在螺母意外脱落或你现在已经拆卸的情况下,请按照以下方法把螺母重新安装上去:车制一个外径略小于螺杆滚道底径(小0.1mm左右)、内径略大于螺杆端部外径(大0.5~2mm)、长度长于螺母长度(长10~50mm)的空心套
   将安装辅助套筒推至螺纹起始端面,从丝杠上将螺母旋至辅助套筒上,连同螺母、辅助套筒一并小心取下,注意不要使滚珠散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使用一段时间后,支撑端磨损(轴承位置),1616x500. 载荷小于10kg。可能的原因主要有哪些。连着轴承 ...

轴承有问题或者没有安装好
丝杠的轴承位应该是没有磨损的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轴承有问题或者没有安装好
丝杠的轴承位应该是没有磨损的啊

轴承内圈与轴是紧配合,外圈与轴承座孔是较松配合时,可用压力机将轴承先压将在轴上,然后将轴连同轴承一起装入轴承座孔内。压装时在轴承内圈端面上,垫一软金属材料做的装配套管“铜或软钢”。
  装配套管的内径应比轴颈直径略大,外径直径应比轴承内圈挡边略小,以免压在保持架上。
轴承外圈与轴承座孔为紧配合,内圈与轴为较松配合时,可将轴承先压入轴承座孔内,这时装配套管的外径应略小于座孔的直径

网友E:
楼主,推销自己多亮点剑,实力强社区很多有需求的人会找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推销自己多亮点剑,实力强社区很多有需求的人会找你

好的,谢谢你

网友F:
我看到的
就是换钢球
或者拿金刚锉修滚道
或者,陪垫,调预紧力
想问一下,对丝杠弯曲该如何矫正?
我听说过热煮
对矫正后的丝杠或者修过辊道的丝杠
寿命或者精度能保证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看到的
就是换钢球
或者拿金刚锉修滚道

丝杠弯了可以上校直机校直啊
丝杠维修后的使用寿命取决于丝杠的损坏程度以及丝杠本身的材质
维修后的丝杠精度肯定达不到新丝杠的精度,而且精度是丝杠完工后就具有的本身属性,通过维修是提高不了丝杠精度的,最多恢复到原来的精度

网友:
高手无处不在。
小机床的滚珠丝杠坏了,直接换就行了,反正不贵。

网友F:
滚珠丝杠弯了,怎么矫直?

楼主:
引用 网友F:
滚珠丝杠弯了,怎么矫直?

丝杠在加工过程中,校直是必须的一个工艺流程,因为原材料在加工过程中避免不了会产生变形
丝杠如果安装不好,或者长时间的两端支撑水平放置都会产生变形,因此可以进行再次校直

网友(点评):
再次矫直怎么矫?

网友:
发点资料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楼主:
丝杠在加工过程中,校直是必须的一个工艺流程,因为原材料在加工过程中避免不了会产生变形
丝杠如果安装 ...

再次校直和初次一样啊,做过校直的人都会的。以中心孔为基点,找出高点进行校直

网友G:
LZ,有没有做丝杆维修服务?

网友:
大神,请问有没有专门用来计算滚珠丝杠各项参数的软件?

网友:
我这里有咯,我们供德国丝杆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有没有做丝杆维修服务?

有,可以维修各种品牌的滚珠丝杠

网友(点评):
如何联系LZ?

网友H:
请教楼主轴向力100吨左右,目前滚珠丝杠能做到吗,具体规格推荐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教楼主轴向力100吨左右,目前滚珠丝杠能做到吗,具体规格推荐一下。谢谢

能说的再详细些吗?加速度,电机最高转速,要求丝杠达到的最大移动速度,安装方式,支撑方式

网友I(2013-09-25):
请教一下加工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教一下加工工艺

这有点复杂了,因为丝杠分磨制、冷轧、镟铣,每种工艺都不同

网友(点评):
说说磨制的吧

网友(2014-03-28):
楼主可以留个联系方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使用一段时间后,支撑端磨损(轴承位置),1616x500. 载荷小于10kg。可能的原因主要有哪些。连着轴承 ...

估计是丝杠和导轨导向面的平行度没调整好

网友:
我前段时间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请指导下 数车  一根长1.35M的滚珠丝杆 轴承位磨损了 换了根新的据说是上银的  但换上去之后 一跑高速就异响 比说回原点 跑过几分钟丝杆发热 但不烫手 轴承也有点烫 。加工精度在2个丝内。2端轴承并不是很紧 并帽如果还松半圈,加工精度就在10个丝了!

网友(点评):
丝杠的问题最大,估计是假货。

网友:
求关于丝杠螺母的关于的资料么,我想知道丝杠螺母内部结构原理,包括滚珠的循环方式,怎样的内部结构实现内循环外循环

网友(点评):
内循环是两圈滚道,中间是个导向器,从一圈引导另一圈。钢球在两个圈里面循环着转,一共是N组这种循环,具体多少N看结构,外循环就是有一个外置的导管,从最后一圈出来,引到第一个,这个丝母就是一个循环。网上有

网友(2014-05-03):
滚珠丝杠在竖直方向安装时,该采用那种安装方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