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自己的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可称牛人

楼主(2013-07-09):
这篇文章大概看了一下,不知道推论是否正确,请工程师们给出论证。假如正确,那么这个结论对于买车的人来说是很有价值的。用所学理论解决实际问题,可称牛人。我们应该尊重这样的人。

文中所提到的两款车都是丰田RAV4,一个排量是2.0,一个排量是2.4。这两款车的参数配置我补充在文后(3楼)。请大家帮助论证一下。,这个人的推论是否正确。谢谢。

--------------------------------------------------------------------------------
以下文章转自汽车论坛

丰田rav4排量2.0和2.4的动力、油耗比较

光看排量和发动机数据,2.4的小R显然有绝对优势,但很多车友在试驾时感觉2.0和2.4的动力非常接近,甚至有些人感觉还是2.0的加速快,这是咋回事呢?下面我用理论计算解释这一现象。

决定汽车加速力的,并不仅仅是扭矩,还包括变速箱传动比、车身质量、传动损耗等因素。根据加速度计算公式a=f/m,其中最重要的是轮边推力/车重的比值,简称推重比。

首先需要确定这两款车的主传动比。方法是同样车速下定速巡航,比较发动机转速。俺开的是2.0小R,120马巡航时,转速正好是3000转。2.4的小R,我采取了某网友的截图,120马巡航时,转速大约是2700转,如图

这样可确定2.0和2.4小R的主传动比为3000:2700=10:9。

2.4小R的最大扭矩是224,整备质量1620。2.0小R的最大扭矩是192,整备质量1540(取2驱最高配的数据)。由于传动比为10:9,根据杠杆原理,假设2.4小R的轮边推力通过变速箱后放大了9倍,则2.0小R放大了10倍。
计算推重比如下:
2.4小R:224*9/1620=1.2444
2.0小R:192*10/1540=1.2468

这么看2车的推重比相差无几,还是2.0的略大。但这只是空车加满油的重量,如果2车各坐2个成年人,即各加上140公斤的质量。推重比就变为:
2.4小R:224*9/(1620+140)=1.1455
2.0小R:192*10/(1540+140)=1.1429

仍然相差无几,但2.4的略占优势了。

以上均为最大推重比计算,如果只看小数点后的前2位,基本上这2个车的最大推重比是相等的。

但是还有2个因素:
(1)同样车速下,2.0的转速更高。当2.4小R达到2000转时,2.0小R已经达到2222转,两车的峰值扭矩都出现在4000转,显然低速时2.0小R更接近峰值扭矩。
(2)2.4小R的后桥有差速器,根据差速器的原理,即使在两驱模式下,后桥也会有齿轮转动损耗。在四驱模式下,还要加上多片式离合器的损耗。

根据传动比,当2.0小R达到峰值扭矩4000转时,2.4小R才达到3600转,还没到最大扭矩。当2.4小R达到4000转时,2.0小R已经达到了4444转,过了最大扭矩。2车的扭矩平衡点,大约在2.4小R的3800转,2.0小R的4222转左右。

可见2.0小R的头段动力是很凶猛的,即使不考虑2.4的后桥损耗。2.0小R在4222转之前的推重比都大于2.4的小R。过了4222转之后,2.4的加速力开始反超,但这时2.0小R已经建立了一定的优势,2.4要到更高的转速才能追平2.0的小R。

实际驾驶中,大家会感觉2.0小R起步快,2.4小R后劲足,就是这个原因。由于小R是4AT,2档即可破百,2.0小R破百时已逼近6000转。4222/6000=0.7037。由此推测两车同时0-100加速,2.0的在70马之前可一路领先,70马之后2.4的开始缩小差距,在80-90马之间追平,100马应该能反超。考虑到后桥损耗,2.4的优势不会很大,能领先0.2秒就不错。

至于最高车速,是由功率决定的。由于2.0小R的缸径、行程比更倾向于高转速发动机,所以最大功率的差距没有扭矩的差距大。加上风阻因素,2.0的最高车速不会比2.4的低10%,实际差距在5%左右。

下面来计算油耗:
同样车速下,2.4的气缸做了9次功时,2.0的气缸已经做了10次功。油耗分别为2.4*9=21.6,2.0*10=20。得出行驶中的油耗为108:100,即2.4的油耗高出8%。

两车的最低怠速都是600转,所以怠速时的油耗为2.4:2.0=1.2,即怠速时2.4的油耗高出20%。

可见2.0的油耗并不会比2.4的大,只是行驶中的差距比怠速时的差距小很多。

结论:
2.0小R是一款非常成功的车型,它通过牺牲部分高速性能,在低速段实现了跟2.4相当,甚至更强的加速能力。而它的高速性能也完全够用,实际最高车速可达185左右,2.4的虽然可达195,但这种车速下意义不大了。并且由于初段有变速箱放大扭矩,2.0小R也不需要用97号燃油提升动力,它跟2.4小R一样,可完全适用93号油。

2.4小R比2.0小R的最大优势,不是在动力方面,而是四驱能力!而2.0小R一旦加上四驱,就丧失了初段加速的优势,所以2.0小R还是两驱版性价比更高。

网友:
看了一半,不想再往下看了。这种纯数据推论是站不住脚的。比动力,就不要同时拼油耗,比油耗就不要同时拼动力。
你非要让兰博在100的时候跟QQ既拼油耗,又拼动力,这不是胡整吗?
比如,拼起步加速,你非要限制2.4的慢慢踩,保持同样的车速跟2.0比,这不是蛋疼吗?大家都一脚油门到底,看看谁加速快!
同样的问题,原来有人批思域。“宣称1.8的排量,1.6的油耗,2.0的动力,都是扯淡,我如何如何”。哈,有意义吗?思域玩高速,我最低跑出过6个油,还是自动档,满足1.6的油耗不?最高发动机输出扭矩174,满足2.0的动力不?哈,你如果非要1.6的油耗跑出2.0的动力,那不扯淡呢吗?

网友(点评):
呵呵,兄弟有所不知,在中国这个比较有实际意义。60-70速度的时候很多,假如这时候2.0的动力不次于2.4,对选择就很重要,你知道这2个车价格差距很大呢。

楼主:
2.0L

2.4L

基本性能

8.9L/100km

9.4L/100km

11.5L/100km

12.5L/100km

7.3L/100km

7.5L/100km

网友油耗

11.4L/100km

12.3L/100km

前轮驱动

适时四驱

1520kg

1620kg

2040kg

2100kg

175km/h

185km/h

车身结构

-

单天窗

外部尺寸

1815mm

1855mm

1685mm

1720mm

燃油&发动机

汽油 97号(北京95号)

汽油 93号(北京92号)

1AZ-FE

2AZ-FE

1998mL

2362mL

110kW

125kW

192Nm

224Nm

86mm

88.5mm

行程

86mm

96mm

150Ps

170Ps

网友:
鹰大,加速度跟速度没太大关系。你跑60的时候,一脚油门到底也能玩高加速。你在30的时候也一样。但是低转速发动机到高速的时候,比如150,你再踩油门,很可能还有推背感。但是高转速发动机玩到150,你踩了也白踩。
这个哥们用推重比比较没错,但是不能干不让千里马吃草,还要让马跑的快的事儿。那就不合理了。
还是我那句话,起步加速,大家都一脚油门到底,看看谁快。

网友(点评):
不能一脚油门到底,应该以人们正常路况,正常驾驶为论证前提。

网友(点评):
鹰大明示,为什么一脚油门到底部算正常驾驶。或者说,我一脚油门踩到4000转不正常吗?

网友:
鹰大明示,为什么一脚油门到底部算正常驾驶。或者说,我一脚油门踩到4000转不正常吗?

网友(点评):
驾驶当中很少这样做,我几乎没干过^_^

网友A:
那鹰大可以不管这个帖子了。因为,低转速发动机在低速下就能获得一次扭矩峰值,而高转速的在高转速时才能有。那么如果你开车不踩超过3000转,那比不比没啥意思了就。那只能说,看哪个车的扭矩峰值更接近你的习惯了。
这个不是车的问题,是开车人的习惯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鹰大可以不管这个帖子了。因为,低转速发动机在低速下就能获得一次扭矩峰值,而高转速的在高转速时才能有 ...

兄弟,你把问题复杂化了。

中国人开车和美国人不同,一是很在乎油耗,二是堵车。这个帖子的意义在于,发动机转数不超过3000的情况下,驾驶人感觉到的动力。这是真实的感觉,是有意义的。油门踩到底是极端情况,一般人不愿意发动机那么高转数,油耗也很大。假如这样比,奥拓也可以比过很多车,不是比极速,是比实际路况,实际驾驶状况。

我试驾的时候,感觉迈腾的动力很好,rav4刚起步的时候不错,有点窜,但速度60以后就会感觉比迈腾差远了,大脚给油的感觉并不好。当然,一个是轿车,一个suv,不好比。我的意思是说,动力性能在开车的人来说,是真实存在的,不是极端纯理论比较。

网友(点评):
我明白你的意思,鹰大。所以我说,这个是看驾驶者的习惯。如果这样,你不用看那个帖子。去找4S店要两个发动机的扭矩曲线图。看看在你喜欢的转速范围内,扭矩的情况。然后咨询下这个转速对应的车速。

网友(点评):
这样对比下看,基本上就很清晰了。其实油耗是可以用这个计算的。不过,我只算过思域的。

网友(点评):
扭矩曲线我找过,没找到。这个东西确实有意义。不过文中说真正的动力是推重比,不是扭矩。

网友(点评):
推重比,多用在航空发动机上。对于汽车,那哥们定义到轮上的切向力比重量。那轮上的切向力哪儿来?发动机扭矩*减速比*机械效率。哈。那么里面唯一的不确定性就是减速比?你可以找厂家要要看。

网友(点评):
有些人愿意实测,感觉自己踩到多少是个什么结果。手动档还好,自动档,特别是无级变速,你踩到那个速度的时候,可能跟你想得就不一样了。另外,轮径不同,切向力也不同。

网友:
还有那个破百6000转的说法。哈,我不知道是不是这兄弟是不是在搞笑。三塔纳2000破百的时候也不过3000多转。跑到150也最多4000多。
一个2.0的车,如果破百需要6000转,那也就别要了。那油耗不是可以直逼卡车而去了。
我算过,思域整备1.2,满载1.4。1.2T的时候,跑到100只要30多KW。对应转速2000转不到。你看看RV4多重?比如按2.0的1.52算。也就最多50KW就够破百了。找个曲线图看看,看看50KW的时候,RV4要多少转?
哈。

网友(点评):
我的怀疑也在此,100速度的时候只有2500转,我猜测是否以最大油门达到百公里速度,这时候转数能到6000吗?

网友(点评):
我给你发了个图链接。里面有减速箱的变速工况。你可以看看那个。如果非要拿2档跑到100,6000转也没啥不可能。不过,同样的,2.4拿2档跑道100,用不了这么多。所以比这个没啥意义。完全不会有人这么开

网友(点评):
6000转100只有一种可能,手动不变速卡在一个档位上踩。如果是AT,哈,你明白,除非你改挂运动档。

网友(点评):
至少,截止目前,我开过的车里,没有一款AT的车,让我踩到6000的。哈哈。看来我开车比较肉了。

网友A:
http://club.autohome.com.cn/bbs/thread-c-770-18215773-1.html
图都在这里。发动机的,变速箱的。这些拿回来自己算算,就知道那哥们是不是在胡说了。哈

网友:
挺深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club.autohome.com.cn/bbs/thread-c-770-18215773-1.html
图都在这里。发动机的,变速箱的。这些拿 ...

这个图有用啊,比较我的新旧车:

捷达ci峰值扭矩是135NM(3000rpm),而rav4在3000rpm时的扭矩是173NM左右,整备质量当然也有差异,捷达是1000kg,而rav4是1540kg。

这样算起来,按照推重比的话,rav4好像不比老车捷达有什么优势啊。

兄弟帮我计算一下这两个车的动力性能。

网友(点评):
不用算了,其实,老桑塔纳和老捷达动力性上没的说,还皮实。所以在中国畅销这么多年是肯定的。但是RV4毕竟是个SUV不是,你开着宽敞啊,电控什么的比捷达要好。另外因为稀油控制,所以油耗也会低。

网友(点评):
但老捷达百公里加速是14.5s呢。

网友:
对汽车而言排量为王。

网友(点评):
原来如此。车重也重要吧。

网友(2013-10-04):
受益匪浅

网友(2013-11-23):
比较的有些太卖家话了,在限定条件的情况下比较动力性和燃油经济性,很牵强!要比燃油,就看合理驾驶的百公里油耗,要看动力,就看关键时刻一脚油门能不能快速超车,这两点才是最根本和最实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