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做过类似这样的输送线

楼主(2013-07-09):
想做个类似这样的输送线,之前从来没有做过这么长的,预计长度在25米左右,低速轻载,社区朋友们谁有做过类似的线给指点下需要有什么主意事项,比如说电机,控制类方面需要注意些什么。

网友:
没干过,MARK下,学习下下面的高手们。

网友:
让我们来给你做吧,我们专做非标设备的,加我Q:2671177525

网友:
做过这么长的振动输送机。这个轻载的流水线不了解。

网友:
做这类流水线的好多,可能还是买比较方便。

网友A:
10多米的弄过;轻载、低速也没什么特别要求;
另,一条线25米长,需要多少个工位?流水线的均衡有点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多米的弄过;轻载、低速也没什么特别要求;
另,一条线25米长,需要多少个工位?流水线的均衡有点问题吧 ...

十多个工位吧,包装流水线,问题是这么长的带一根下来应该不行吧?

网友:
对输送机不了解。
但是就理论而言,这么长,皮带预紧稍显困难。
电气控制方面嘛。。。。真的需要控制吗?

网友B:
太长了,一根带不科学,

网友:
呵呵 我做过1.6米的,用于试管盒传输,不过之前设计的人好像是copy日本的设备,没学到精髓,带锟的穿轴易变形,运行一段时间产生噪声。

网友:
如果是人在边上干活  那不需要25米一体的  如果是给机器服务 有一定要求 那没有问题   这种输送线  还是直接买划算了~

网友:
电子厂吧,去年我在旭硕科技,华硕的代加工厂的时候,看到过,很多线都是这样的,其实挺简单的。没精度要求,轻载低速就行了。而且没限位开关什么的。在线上多装几个控制开关就好了。
你在线上看下设备,很容易就会做了,毕竟要求不高的

网友:
分成两三段呢?

网友C:
手工装配线用的吧。计算一下皮带驱动部位的最大受力,确定皮带厚度,长皮带线的皮带需要中间带防偏的肋,皮带越长越容易跑偏。
然后就是做好皮带的张紧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工装配线用的吧。计算一下皮带驱动部位的最大受力,确定皮带厚度,长皮带线的皮带需要中间带防偏的肋,皮 ...

三米两米的是真没少做喽,结构的确很简单,这么长的是真没做过,见都没见过,结构肯定也就是那个结构,但是长了肯定会比短的问题要多的多。

网友:
我也没干过,不过看过很多,大胆干吧,不会有什么大问题的!

网友D:
25米不算长,我们都做过40多米一条线的,需要注意的就是张紧了,把短线的一端张紧改成两端(驱动端和改向端)进行张紧,还有就是驱动滚筒筒体需要做成中间高,两端稍低。目的是防止皮带跑偏。还有驱动滚筒最好表面包胶,增大摩擦。

网友:
可以采用多条输送带连接使用

网友:
我们公司做过的,但是不是我设计的

网友:
这个需要调速的吧!

网友:
注意增大驱动辊的包角。增大接触面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一根没问题!要调速就加个变频

网友:
学习了,向社区里的牛人们致敬!

网友(2014-03-04):
有点长,不过低速轻载难度应该不大。

网友:
这种做的应该很多。就是装配而已

网友:
注意主动辊的包角,

网友(2014-04-04):
长度应该没问题,如果没有调速的要求就很简单,其实找专门厂家定做就可以

网友(2014-05-16):
皮带式输送机,做的太长要考虑皮带的伸长以及拉力,相应的对主传动以及张紧重点考虑

网友:
可以参照米思米的,他有做这么长的拉带。

网友:
比较合理的是三米一个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太长了,一根带不科学,

同感,我厂的都是5米长一根

网友:
我用过,带下面要用光滑面,带要做成可调节的

网友:
之前做过2米的,主要是增大包角,其他的没什么

网友:
我做过19米的,也就电机选好,减速比差不多,在线体流速调节的范围内就好了。电气控制方面,我感觉没什么东西,只要控制能动,急停,调速按钮都有就可以了。

网友:
分成2段13m做比较好,我们公司专业做皮带线,还有非要单机设备的。这个很简单。

网友(2014-08-20):
皮带容易跑遍  其他没什么太大难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25米不算长,我们都做过40多米一条线的,需要注意的就是张紧了,把短线的一端张紧改成两端(驱动端和改向端 ...

应该是这样吧,看上去挺合理的。学习了。

网友:
皮带跑偏

网友(2015-05-14):
涨见识了

网友E(2015-08-04):
可以的。我就在做18M的

楼主(2015-09-05):
引用 网友E:
可以的。我就在做18M的

谢谢哈哈,一年多了还有在回复的。没问题的13米多的做了几套了,分两段中间做的连接机构,带宽500.带宽300的十五米直接一根下来也没有问题,用一年多了,很稳定。谢谢各位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哈哈,一年多了还有在回复的。没问题的13米多的做了几套了,分两段中间做的连接机构,带宽500.带宽30 ...

两年多了

网友:
电子厂二三十米的这种皮带线很多,我以前的公司有四十几条人力组装线就用这个

网友:
这么长如果两头都有动力呢

网友:
学习了!坐等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D:
25米不算长,我们都做过40多米一条线的,需要注意的就是张紧了,把短线的一端张紧改成两端(驱动端和改向端 ...

我們做過20米的,這個主要是摩擦力不好預估,變頻電機加100減速機應該沒問題了
2年過去了,樓主你做出來了吧?電機減速機多大啊?

网友:
主要是跑偏,克服了这个问题其他都不是问题

网友:
我做过12米的  没做过25米的

网友:
这个不是很了解,学习下

网友(2015-11-04):
网上随便找找好多厂商的,注意防止皮带跑偏就行

网友(2016-04-20):
就是一个普通的双边皮带输送机

网友(2016-08-27):
流水线上有好多的。

网友(2016-10-02):
看带的拉力,够的话一根,不够两段。具体看输送什么,瓶坯么

网友(2016-11-05):
控制跑偏就行

网友(2017-04-02):
注意跑偏!

网友(2017-08-18):
我司专业制造各类输送设备,15050481551!欢迎来电

网友(2020-10-16):
这么长的流水线,想办法防跑偏是很重要的,皮带带防偏的肋,首尾滚筒做防偏设计,组装的时候首尾滚筒一定要调正安装,张紧轮也要正,调整也要同步

网友(2020-12-24):
需要分段,每段摩擦力减少,降低电机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