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加工薄壁零件

楼主(2013-07-09):
如何加工薄壁零件

网友:
连个图纸都没有,什么情况也不说明,一句简单的大实话,大家又不是神仙,你让大家怎么帮你?

网友:
说的具体一些

网友:
就是挖```具体

网友:
我提一个,直径300,壁厚3mm 长800,表面铣一条宽25长600的边,光洁度3.2,如何装夹?

网友:
太薄就割吧

网友:
这问题最近好像很多人都在问,具体还是看产品分析。
像5楼那问题,装夹比较关键,土办法是两头内撑,往外拉,然后小余量轻铣,多大余量适合具体根据实际加工情况定。
有些产品可以塞棒子,那要看产品内孔情况和长度。
薄壁产品除了受力变形,还要考虑受热变形。

网友:
增加刚度的---平面磨;
减少变形的---激光割;
成型方法---吹塑。
大致从这几个方面考虑吧。

网友(2013-09-12):
上个图好说话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