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T1604,APKT1604,APXT1604刀片区别

楼主(2013-07-09):
同样是APKT1604,因为槽型的不同,有4.76,5,5.2三种厚度。
1.厚度4.76

2.厚度5.0

3.厚度5.2

另有一APXT 1604的厚度是5.76

而同品牌的APMT 1604的厚度都是5.76

另一品牌,APMT1604只有4.76(只有一款槽型,可能样本数不够)

APKT 1604的厚度都是5.76

不难看出APMT 1604,APKT 1604,APXT1604是不完全相同的三款刀片,厚度也不尽相同,通装那是不可能的。之前我也犯过想当然的错误,后来查样本手册才确认清楚。当然,在有些情况下,厚度一样的刀片能做到通装比如A品牌的APMT 1604和同品牌的APKT 1604,或者A品牌的APKT1604 T4.76的和B品牌的APMT1604 T4.76的,这就得事先确认好两款刀片的详细尺寸了。

网友:
够专业的,楼主是瓦尔特的,还是.......?

网友:
我觉的这个玩意应该是韩日一个样,欧洲一个样,NB大厂又一个样,国产的应该是日韩那种的吧。

网友:
哇,你们研究的好深入。向各位请教一下,就你们自己使用的经验和了解的情况,普通车刀片(应付一般切削难度,普通断屑情况),欧美的,日韩的,国产的在价格和实际使用效果上分别有什么差别?

网友:
第三个字母不同,这个主要是刀片的制造公差差别,楼主应该是株洲钻石刀具的,截图的那本书我看过

楼主:
A:韩国品牌
B:国产品牌

网友:
以前一直以为是通用的!谢谢了!

网友(2014-04-04):
无锡瓦尔特

网友(2023-05-17):
刀片怎么选 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