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奥氏体不锈钢1.4308焊接问题

楼主(2013-07-09):
请问下各位前辈,我的产品铸件在处理好酸洗、钝化后进行焊接后,出现产品表面有一块一块的斑点,焊接温度在1050℃左右的,麻烦各位看看什么原因

网友:
等待明人出现,关注!

网友:
应该是“白点”
所谓“白点”就是氢元素因为某些原因溶入材料组织内,后来受热成为氢气,在组织表面处形成的一种气泡体。常见于锻造件。
建议去做去氢回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