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压型结构、看书的时候遇见的

楼主(2013-07-09):
本人技术员一名,纯菜鸟,看到这么一句话:适当增加壁板厚度,以减少筋板数量,或者采用压型结构代替筋板结构,都对防止薄板结构的变形有利。那个我不知道压型结构是怎么样的,我百度了一下也没有明白,求赐教,勿喷。

网友A:
对于料仓类结构,就是一般瓦楞结构,你把你开的车,打开前机器盖子,端详5分钟,看看那个压型,或者看看车门,都是一个道理,

对于冷却腔体,一般采用‘碗状压型坑’,把坑对焊起来,提高整个刚度,

网友B:
楼上表述非常专业,但LZ自称菜鸟,所以你的话他怕是看不懂(其实我也看不懂>﹏<)
不知道楼主还记得小学时的科学课,有过这样的小实验:一张纸,它支撑不起一个鸡蛋。但是如果你把纸折成很多个3角,那么放两个鸡蛋,也是可以的。所谓压型结构,就是这个远离的实际应用。

网友(点评):
笑一笑,别认真,论坛正在讨论‘过劳死’,哈哈,玩化工设备,讲究‘薄翻厚焊’,大罐,厚的,看手艺,玩的是焊接,薄板,大箱子,就靠翻,翻边,翻角,翻门,翻孔,做胎具翻,

网友(点评):
大侠 热熔钻做出那个平台也属于薄板厚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料仓类结构,就是一般瓦楞结构,你把你开的车,打开前机器盖子,端详5分钟,看看那个压型,或者看看车门 ...

大侠不愧是大侠,既有理论又有经验。小弟自愧不如啊!
厚焊薄翻的道理,小弟匐地领受了。将来若有机会用到实际设计中,那是小弟的荣幸,先在这里拜谢了。

网友(点评):
别太客气,你自己玩过几次,有业绩,有资历,有你自己的资料,就有底气,好好玩吧,早晚你会成为大爷的,哈

网友C:
就是压制出来的局部突起做加强筋,应该这样理解。薄板成形结构中常用。典型的汽车覆盖件中为了提高板件刚度,设计设要有充分塑性变形,需要各种局部凸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表述非常专业,但LZ自称菜鸟,所以你的话他怕是看不懂(其实我也看不懂>﹏

是薄壁零件,很多折子的这种东西吗?如果是的话,该怎么焊接呢?别笑话,想学习一下,不是学机械的,太多不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料仓类结构,就是一般瓦楞结构,你把你开的车,打开前机器盖子,端详5分钟,看看那个压型,或者看看车门 ...

晕乎....百度下,下面说的厚焊薄翻。。。。。。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表述非常专业,但LZ自称菜鸟,所以你的话他怕是看不懂(其实我也看不懂>﹏

啊,我错了,理解错了买这个压型结构,不是用来焊接的,塑性变形,提高强度的对不?丢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压制出来的局部突起做加强筋,应该这样理解。薄板成形结构中常用。典型的汽车覆盖件中为了提高板件刚度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