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一起:晒晒工作中运用数学的实例!

楼主(2013-07-09):
  机械离不开数学,工作对数学的运用各有不同,晒晒工作中运用数学的实例。 在晒数学实例中,没有高级数学和初级数学之分。只注重实际运用中的原创,切忌从资料上抄袭;如果是抄袭那就丢人了!
             数学很重要,大家一起努力,把数学的重要性,用实际工作中的计算实例体现出来!

补充内容 (2013-7-13 09:32):
在本论坛上有不少帖子说数学很重要!怎样如何进行数学建模!大家抽空,把数学运用的实例亮出来。数学在机械工程中广泛运用,只是大家未留心而已。

  • · 基础|主题: 795, 订阅: 90

网友:
1条的破口撕边模具,也是要进行加减法运算的。

网友(点评):
再到200bar的注射压力,对于9.8平米的型腔需要计算模具强度,5.4平米的模内芯来说也需要计算内芯的强度。

楼主:
这是20年前,我刚参加工作不久作过的算例,现在回忆整理奉献出来,其实这就是初中平面几何的知识。
  当时我厂压制长短之比为2:1的椭圆封头,在制造冲压模具要对公模放样, 椭圆长轴从159到2200都有,在薄铁皮上采用四心近似1/4画椭圆,有点不好办。我发现直接用数学知识算出大小圆弧半径, 在薄铁皮上画十字线,确定长短轴长度,再用算的大小圆弧半径椭圆不是更方便吗?
  现在有计算机制图就没有必要了,不用算,在计算机上直接采用四心近似画椭圆, 可测量大小圆弧半径,好方便!
  可当时手里只有计算器、铅笔和纸!

网友(点评):
要用到椭圆积分就晕了,哈哈。目前的超越方程计算基本上都是数值计算完成的。

网友(点评):
简单知识的应用,目的是抛砖引玉!意义:用计算方法代替繁琐的现场放样求R和r,敢于计算,计算结果正确。达到减轻了钳工的工作量,谁敢小看我这个年轻的技术员(在当时)。

网友:
假如你自己设计一个大的滚齿机,就用到一大堆数学,传动系统的计算,速比的配合,运动合成,等等都是数学,

假如不用滚齿机,而就用动力头,把齿坯放到平台上,用动力头去‘爬齿’,就又牵扯一大堆数学问题,诸如分度,精度计算,动力头的‘伪啮合与摆刀’,这些都是数学,没有计算,一步都走不动,

再比如,高压试验仓,你要计算舱体的膨胀,水的压缩,对应一定的压力曲线,赋予前馈等等,都要详细计算,没有计算,什么都没有,

网友(点评):
确实,齿轮属于“高等曲面”,俺的老师就是做这个的,国内真正专门下功夫研究这个的没有多少人。确实是很悲哀的一件事。

网友:
就是昨天,一位论坛的朋友回复小弟,希望小弟去他的帖子看看。那位LZ不知道从哪里搞来了一个环形件转动惯量的公式。算出后他自己都觉的值太小,有问题。小弟遂自己用转动惯量的积分形式推导了一下。发现那个LZ的公式有问题。鄙人算出来的结果居然是他算出来结果的16倍还有余。
足以见得,懂得计算,还是很有必要的,至少不会被人牵着鼻子走,发觉有问题,自己也可以从容判断,嘿嘿。。。
另外,LZ大侠的椭圆仿形画法,在下学习了。希望能大侠学习到更多的技术知识。

网友(点评):
“算出后他自己都觉的值太小”这就是经验,“自己用转动惯量的积分形式推导了一下”这就是技能。

网友:
我在做与光有关设备的时候,学会了照相,基本的用光理论:

人眼把射进来的光做了对数转换Log2,如5烛光亮度与10烛光亮度被人眼转换成相差一级的对比亮度,以1烛光为单位,人眼有100亿:1的对比度,而现在消费级顶尖的单反传感器就16位即2^16=65536:1,所以,
普通的傻瓜工照相机只记录了2^8=256的感光对比信息,单反就是2^16=65536:1,可以在电脑上重新进行对数转换,做归一化处理成2^8=256正常照片,这就是单反的牛逼之处,它记录了更多的可二次处理的感光信息,但大部分人把单反搞成高射炮打蚊子,当傻瓜相机用。

这是所有的照相机最基本转换算法,对数转换

网友(点评):
一般用途而言,单反和傻瓜机区别不大

网友(点评):
单反在我手上,出片率100%,绝不会出现傻瓜相机那样的遗憾:这个照片的内容不错,就是曝光过度或不足,太可惜了!

网友(点评):
高人,玩什么型号的相机?佳能 or 尼康 ?

网友(点评):
通吃,于我而言,只有相机,没有品牌

网友(点评):
莫测高深!

网友(点评):
处士玩的重工业,那才是真高深,看着威武。

网友(点评):
不知道大侠玩的是啥机器,我休息时也喜欢随便拍下,美女更加喜欢拍……

网友:
曾经手算过齿轮的强度,发现不行,太复杂了,一旦尺寸选的不合适重来一遍就要吐血了。最后借助计算机程序了,还能最大化强度,希望能把程序普及一下。像轴承寿命这样常用的计算有程序的话省时省力还能找到最优的尺寸。

网友(点评):
这个没法子,当年没有计算机,只能手算。一遍一遍地来,有时运气好,得搞个三四次。现在好了,程序上很快就搞定。

网友(点评):
前段时间还手算齿轮强度,那叫一个痛苦,很多经验参数。麻烦问一下你用什么软件校核齿轮?

网友(点评):
我们找的是杭齿,什么软件也不知道。据郑州齿轮研究所的工程师说,用手算得基本上可以断定“算错了”,好多参数不好取。

网友(点评):
如果是郑州齿轮的客户,他们免费送软件,当时领导不要,好可惜啊!

网友A:
如图。图纸上只有R50这个尺寸,而车间师傅想要那个70.71的尺寸,想让我在电脑上帮他量一下。我记得有个数是1.414,刚好身边有个计算器,就拿起来按了50*1.414,得出70.71,填写在图纸上。车间师傅很惊异我的做法,我告诉他这是有比例的。

这是一次。还有一次,有位做了20年的车工问我,说圆形的面积怎么算,是不是直径x直径,我告诉他还要乘一个数字,他好像记住了。

我想,不管知识多么高深,如果用不上,就体现不出它的价值。

网友(点评):
机械工程在实际运用中,用得最多的是中学知识,高等数学用得不多,但高等数学在公式推导中用得多。

网友(点评):
这个初中数学就可以啦,勾股定理就可以算出来!

网友(点评):
半径乘以根号2

网友:
这个,你们说的那么高深,我还是把简单的去掉吧。

网友(点评):
比鄙人说的还简单吗?

网友(点评):
比起处士的图文并茂来,我的既简单又无图,干巴巴的就不出丑了哈。

网友(点评):
应该比我强吧。俺就两句话。哈哈

网友(点评):
大侠一定要说出来!一个人以为简单的,另一个人可能都没听说过,真的。

网友:
记得有一次,车间急需要一个同心变径通,只能用钢板卷,但是车间人员不知道怎么下料,当时,只知道变径通的两端大小和长度,只能用手工计算了。后来,用PROE钣金做发现很简单了。

网友:
没玩过啥高端的,也就推推圆周摆线参数方程,自定心轴承的调心弧线方程什么的。
PS。应邀先贴个调心曲线。

网友(点评):
把你‘活“亮出来,用参数方程比我的平面几何要难些。

网友(点评):
大侠要三维模型还是只是要方程呢?

网友(点评):
三维模型的话,我得重新建一个。方程的话,下班回去后,我贴上来。调心弧线方程的话,现在可以贴一个。哈哈

网友(点评):
Maple15. 这个软件是我经常用的,不玩太大的东西,用着比较方便还。

网友(点评):
哈哈,这个算是高端了,仰望中……

网友(点评):
这算式比长城还长

网友:
数学的应用的确很广,生活中,工作中....

网友:
数学在我们工作中无处不在,我们的图纸都是用数字尺寸与几何图形来表达的,不论是机构的建模分析,还是物料明细的统计分类,都可以算是数学。
数学在我们应用学科里,我们大部分人就是运用前人用数学总结的规律,去验证、去推断,所以自己工作最常用的数学就是设计手册上的内容了

网友:
数学差的人心痛啊!

网友:
补一个环形摆线参数方程,手稿,凑合看看吧。
t为自变参数。

网友(点评):
这个是干嘛用的?

网友(点评):
差齿传动的摆线齿阔方程。螺杆钻具动力部分用的一种齿型结构。也有用双圆弧的。反正我看了几家,各有各的用法。哈哈

网友(点评):
就是字写的差了

网友(点评):
凑合看吧,这辈子可能就这样了。哈哈。

网友:
楼上多是大神,多用着了高级货。
俺就来个地滩货,大路货吧。。。呵呵
在商务中总是要报价吧,报价么材料重量总得知道吧,重量总得知道体积和比重吧,体积总得计算哪。
最简单的几种体积公式总得明白喔。。。。
搞错了可是要被打碎饭碗的。。呵呵

网友(点评):
我做了一个计算各种截面钢材重量的小计算器,vb编的,逢人就发一个,都说好用。

网友(点评):
黑猫白猫,抓到耗子就是好猫。哈哈

网友(点评):
逍兄,你还逢人就发呢,为啥我没有?

网友(点评):
人肉人,非网络人。

网友(点评):
pccad直接aa。可计算重量,任何截面

网友:
车顶行李箱的承重架角(拓乐),也是涉及到数学的

楼主:
  求三角形面与相邻面的夹角。下边为矩形,上边为正八边形的过渡件,所求夹角与总高、下边长和宽、八边形的内接圆直径有关联,即 ,夹角随总高、下边长和宽、 八边形的内接圆直径改变而改变。
  用高中立体几何知识解题。当然也可用三维软件参数化功能解决问题。

网友:
不是工作用途,纯粹折腾:

一款另类的椭圆规 ---- 外啮合1:1传动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30747

楼主:
   在材料力学中截面惯性矩是一个重要的力学计算参数,材料力学教材里有手工计算截面惯性矩方法和公式,但对于不规则、复杂截面的截面惯性矩计算,真让人望而生畏。把复杂计算交给软件去计算,只要方法得当,那是又快又准,何乐而不为!
  大家手中都有AutoCAD软件,秒用它!
  如上图所示,我随便画了一截面(这类型的截面在铝合金挤压型材最为常见)。
  第一步:用“面域”命令先求S2到S6的面域,后求S1的面域。
  第二步:用实体编辑工具条中“差集”命令,从S1面域中减去2到S6的面域。

  第三步:用查询工具条中“面域/质量特性”命令后自动打开“AutoCAD 文本窗口”,质心点为(10932.3,10247.0)。
  第四步:把整个载面从10932.3,10247.0)移动(0,0)。

  第五步:用查询工具条中“面域/质量特性”命令后自动打开“ AutoCAD 文本窗口”,质心点为(0,0),惯性矩有了。

网友(点评):
这个东东,要是按照〈材料力学〉的方法去一步步用铅笔的计算器计算,没有几个小时是算不出来的,而且结果数字的正确性,还得打个大大的“?”。

网友(点评):
这个我前段时间用过,不过是在网上搜的。

楼主:
给大家来点趣味性的。
在三维软件中用参数方程自动生成“花篮”曲线。修改参数很方便修改“花篮”的造型。
参数方程:
n=0
m=12*pi()
t=1
a=((1-t)*n+m*t)*6*9.549292055
xt=(67.5+3.5*cos(a/0.24))*cos(a)
yt=(67.5+3.5*cos(a/0.24))*sin(a)
zt=20*cos(a/0.24)

网友(点评):
哈,这个貌似我也推过.

网友A:
越整越不实用了。

网友(点评):
呵呵。。。。。没准有启发性的东西蹦出来。。。。。那岂不是更好

网友:
遇到过一次较得意的。看了一周《流体力学》书,用过“拜努利”方程。得到组数据。拿到上面审定,回话:目前公司里还没有人搞过此项计算,就按此办。据此设计一套装置后来项目获奖。

补充内容 (2013-7-10 14:07):
是省二等奖评职称管用!!!

补充内容 (2013-7-12 13:33):
两年以后,看到国内专业杂志上有一篇关于这一计算公式的理论推导的论文!我很得意!我是独立搞滴!

网友:
借贴问个低级问题,别笑,嘿嘿。
1 图纸为什么要外边框?是因为一般图纸的实际尺寸要大于标准规定的A0,A1等尺寸吗?
2 图纸内边框和外边框的距离有规定。但外边框和纸张边界的距离是怎么确定的呢?(分手画和打印)
3 现在打印社有的纸张就是标准尺寸,比如A0的就是1189*841,那打印的话岂不外框就没有了?
谢谢!

网友(点评):
一般,外边框就相当于你的纸沿。内边框就相当于你绘图区域。打印的时候,单张打印,根据选项不同,有的能打出来,有的打不出来。但默认是小比例压缩图纸把两条线都打出来。拼图的时候,都有。

网友(点评):
恩,谢谢指点。你说的缩小比例打印好像比较常见。

网友(点评):
打印机的打印范围是有限的,根据打印机不同而不同

网友:
计算工资,算吗 ?

网友(点评):
只要实际数学运用都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越整越不实用了。

计算各种截面钢材重量的小计算器  处士你这个计算器还要搞个选项算出材料费的,网上那些计算器算出重量还得找个计算机算下材料费,真郁闷自己不会写程序

网友B:
不会上图 ,只说示例吧! 计算一块两平方的筛板上钻了多少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上图 ,只说示例吧! 计算一块两平方的筛板上钻了多少眼

需要多大的孔径和筛分率。一般都是通过排样确定,除非找到专业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图。图纸上只有R50这个尺寸,而车间师傅想要那个70.71的尺寸,想让我在电脑上帮他量一下。我记得有个数是 ...

我是做钣金的,这个公式用了好多次了,记得有次经理很惊讶我是怎么算的。

网友(点评):
同行,握爪。勾3股4很好用的。

网友:
做下记录

网友:
公司让我去测一下五个孔的轮毂的孔距,量一下邻近两孔的最近距离,加上一个孔径的值。所得的和除以0.58774,就可以得出孔距值(PCD)

网友:
引用 网友C:
0.58774是怎么得来的?

这是一个经验值

楼主:
"量一下邻近两孔的最近距离,加上一个孔径的值。"这实际上就是正5边形的边长,假设为a,再假设正5边形外接圆半径为r。以0.5a、r和36°角组成直角三角形。
r=0.5a/sin(360°/(5*2))=0.5a/sin36°=0.5a/0.58778525
直径D=2r=a/0.58778525=1.7013a
这就是别人给你算出来的,直接用,不是经验数据。

网友:
传动设计,真心累!

网友:
哎,数学真心不行啊,给我几个数,一会就能把我搞迷,别说算了

网友:
我的没怎么用到啊啊

网友(2013-10-07):
引用 楼主:
这是20年前,我刚参加工作不久作过的算例,现在回忆整理奉献出来,其实这就是初中平面几何的知识。
  当 ...

哈哈,我最近看车间工人都是几段放样,由于料的尺寸比较大,一般长宽有几米,结果椭圆与实际尺寸差老远。

教他们:直接把焦点找出来,用根细线两端拴起,用铅笔一转就OK,如此简单而已。我图纸上都已经给出焦点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量一下邻近两孔的最近距离,加上一个孔径的值。"这实际上就是正5边形的边长,假设为a,再假设正5边形外接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