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0牙孔需要安装牙套,应该钻多大的底孔

楼主(2013-07-09):
M10牙孔需要安装牙套,应该钻多大的底孔?一直没这方面的经验,特来请教,丝锥是不是专用的丝锥?

楼主:
M10*1.5螺距的标准牙,如安装牙套应该打多大的底孔?

网友:
牙套是什么东西啊????

网友(点评):
难道是钢丝螺套?应该是,要不M10攻丝还是很容易查的

网友:
方法1:查手册,确定牙套外螺纹的小径
方法2:直接量取牙套外螺纹的小径。
建议查手册,直接量,把握不好的话误差会很大的

网友:
牙套是丝锥吗

网友(点评):
应该不是,我猜是钢丝螺套

网友:
螺纹牙套规格及钻孔尺寸表

螺纹公称
攻牙钻孔尺寸
螺纹牙套长度
(
圈数
)±1/4

公制粗牙螺纹
最小
最大
适用钻头
1D

1.5D
2D

2.5D

3D

M3-0.5

3.12

3.20
3.1

4

6 5/8
9 1/4
11 7/8

14 1/2
M4-0.7

4.17

4.30
4.2

3 7/8
6 3/8
8 7/8
11 3/8

13 7/8
M5-0.8

5.16

5.33
5.2

4 3/8
7 1/8
9 7/8
12 5/8

15 1/2
M6-1.0

6.25

6.42
6.3

4 1/4
7 1/8
10

12 7/8

15 3/4
M7-1.0

7.25

7.42
7.3

5 1/2
8 5/8
11 3/4

14 1/8

17 1/4
M8-1.25

8.31

8.52
8.4

4 5/8
7 3/8
10 1/4

13 1/8

16

M10-1.5

10.37

10.62
10.5

5

8

11

14

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