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谈齿轮,懂机床安装的大神进!

楼主(2013-07-09):
        首先上次关于螺杆空压机齿轮的问题,感谢论坛大牛们的指点。现已分项交代给车间解决,车间不给力,本人又有新任务,进展龟速,暂且不提。

       因为年底老厂要搬迁到新厂,这几天在做厂房的车间布置,其中有台6180车床地基问题跟老板杠上了。具体问题是这样的:依据车床说明书上所提,地基长度为10米,宽度为0.92米,深度初步确定为0.8米。厂房的承台间距是7.5米,新厂厂房建厂的时候地基没有做好,现在老厂要搬进来的这间厂房以前曾租给一家做机床的厂家,地面下陷比较严重,两承台中间最深的地方有8厘米左右,以后应该还会继续下陷。所以10米的地基时间长了应该是架在两个间距7.5米的承台上的,机床重量是9.8吨,加工件后总重量估算为12吨,因为地基有10米长,我怕时间长了地基会断裂,想在混凝土中加钢筋。老板打电话跟老厂生产部经理商量后,跟我说不加钢筋,然后深度改为0.5米,没有问题。结果两个人杠上了,不欢而散。

        请大牛们帮我分析下,是我错了吗?如果我错了,我去跟老板道歉,如果不是我错了,我还会坚持我的意见,去跟老厂经理一起交谈。

        PS:厂房地基现在就是一波浪线的,我做过预算,把原来的水泥地面全部挖掉重新平整,到把机床全部安装好,总共需要三十几万,这样就一劳永逸了。按现在这样的地面不管,一台机床挖一个坑,需要五万左右,以后就不能保证不出问题。三十几万对我们老板来说也就只是个数字,可老板采用了第二种省钱方案。

网友:
给个报告,如此做会创作多少隐形的价值,如果设备耗损还有维修费用增加不到做地基的费用,老板不会考虑地基的处理。

另外,建议和生产讨论一下为何要改为0.5米的深度不加钢筋,说服他也许比说服老板容易。

网友(点评):
该说的不该说的都说了好多次了。另外高低不平的地面长轴也不好放置,客户参观也有影响。可老板就是怎么省钱怎么来

网友(点评):
那就随便老板怎么着啊,998不是说了吗?找张白纸让他写上这个地基他自己负责。不过再怎么着,除非你不在那干了,地基出事了还得找你,呵呵

网友(点评):
早知道就把深度搞成1.5米,随便给他讨价还价

网友:
这个不是花钱的事情,是你程序有问题,没按规程玩,假如我见你老板,就得骂人,

1,设备安装,首先是机床厂有安装规定,比如地基载荷,每平米多少吨,你地基必须符合这个,不符合要做地基处理,不能拍脑门,这是找死,地基必须进行处理,比如强夯,比如打桩,反正得达到持力规定,

2,有过扰动的地基,要勘探,否则2米下是个大坑,设备安装以后,老板去哭?这类例子多了,玩高炉都有拍脑门的,安装以后都拆掉,损失5千万,

3,老板假如非要按自己意愿玩,你找张白纸,让他写上,以后他自己负责,我见这类老板多了,都是臭骂,立即就消停了,哈哈

网友(点评):
大神高见。强夯打桩是不要想了,地基做深一点都要跟他吵起来了。

网友(点评):
另外一个厂房是做阀门的,车间也是我搞的。有些数据直接拿上次的用的。地基扰动是整体做的不好,都是豆腐渣工程。

网友(点评):
8爷,对于地基极端软的情况,除了打桩还有别的办法没。天津周边地质情况不好,例如我小时候住的楼,也是10米的桩打地基,现在也沉了有将近半米了。哈,不知道再过若干年,那楼会不会歪了。哈哈

网友(点评):
我的理解,打桩需要找到岩石层,撑在上面才行。但是有的地方地质条件达不到,这个该咋办。我今年国内是产品试制,测试。明年初可能要投厂生产,所以借三文鱼大侠的帖子问问。

网友(点评):
桩子有很多种,看载荷情况了,比如跨海大桥,桩子是打在海床岩石上的,100层大楼也是,但设备桩一般没有那么极端,用摩擦桩基的也很多,打30米就可以了,沉降是无法避免的事情,高楼基础也沉降,但要控制一个范围

网友(点评):
我的了解是打设备桩的话应该要看持力层的深度了吧?试验压力可选承载力的1.5倍

网友(点评):
桩基一大堆规范,各种桩子完全不同,必然灌注桩与钢板桩就一点联系都没有

网友:
方法一:拿着你的理论计算书去找老板据理力争,告诉他,经过计算,想省小钱的结果很恐怖,是会被人“干翻”滴
方法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反正是老板的钱,又不是你的钱,你替他操什么萝卜咸蛋的心,只要他工资发给你不久得了嘛。

网友(点评):
跟外行人说内行话,说不清楚的。我是说说老板

网友(点评):
现在是老板让我负责啊。在公司有时候出些小错误都有风言风语的,出了这些错误还不给踩到地底下了

网友:
到头来老板会说,你为什么不坚持,要你有啥用。

网友(点评):
你干脆把我扔坑里混着水泥埋了吧。。。

网友(点评):
纯粹搞笑,,,不过有可能会发生。

网友(点评):
你为什么不坚持? 哈哈,我们老板常常这样说。

网友(点评):
唉,老板要你坚持,是想把责任都推给你。所以,你坚持了,对了没功劳,错了背权责。这样的老板,哈,你不爽了,黑他一把大可走人。如果只是老板决策的问题,就认真跟他论证,别杠,杠不解决问题

网友(点评):
当时不听劝,事后再怪你不坚持,那你就摊上大事了

网友(点评):
中国的土老板有啥脸面?都是无赖,你不把这些东西坚持下来,明明要出事的东西,你按他说的玩,出事了,他啥都不认,我见过这类老板,看着他们出类似事故,不认,有些还敢再说话,被俺追的乱跑,怕俺揍他,哈哈

网友:
先把自己枪毙1000000000次,你和老板杆上,这是你的不对。再说机器是人家的,你就一打工的,意见提了,老板没理你,这是他的问题。你的做法是应该和老板和气的谈,用一切理论压倒他,举例论证迫使他缴械。然后你就成功了

网友(点评):
打工的也有打工的节操啊。拿人家工资就要替人家干活哦。理论已经讲了,不听。现在怕搞砸了。

网友(点评):
你在温州?我也在温州啊

网友(点评):
那就是他的事了,你和他打一架,人家也不会再听你的了,除非你找出让他信服的理论

网友:
5楼说的对  呵呵
也可以根据混凝土标号(抗压强度)简单的算下地基承载力
钢筋估计是抗剪用的  机床本身的底座有一定的刚度  但是如果地基有过下陷的情况,建议还是加钢筋
并且不能小于最小配筋率
有计算的东西  拿去找老板  老板不同意 也让老板拿出个计算的东西
该硬的就硬

网友(点评):
理论跟他讲不通。我也是一直强调要加钢筋。

网友(点评):
前段时间看到一客户的厂子请了台挖掘机来厂房里挖坑,挖了两个2x1.5x2m的坑,然后就在里面设置密集螺纹钢钢框,当时就纳闷是干啥的,弄好了一看才想到,哇,设备地基

网友:
这很正常了,(当地阀门是主要产业)我们这都这样,我小的时候以前车床就是浇地基,上螺栓,好了以后上设备,找水平,然后在床脚周围再加一层水泥封住。过个八九年吧,我上中学了,当地是这么弄的,直接在水泥地个打洞机开个孔,放上机床和螺栓,然后住洞里面灌水泥,等一周左右时间,就能使用了。再过几年这种方法也放弃了,直接放在地上,加个机床垫铁(圆的,下面有一块橡皮),就搞定了,这个方法就是直接放在地上。很流行,,这时缺点很明显,有人又改进了,用建筑锚栓,加化学药水固定。总之现在打洞的很少了,主流就是机床垫铁

网友(点评):
老厂新进了一台牛刨,因为要搬厂,也没弄地基,也没弄螺栓,直接垫铁一垫,机床一放,水平一调,开干了。。。奇葩的是螺栓都没搞,前两天回老厂看到的。震的那个爽,俺也没敢说话。

楼主:
老厂新进了一台牛刨,因为要搬厂,也没弄地基,也没弄螺栓,直接垫铁一垫,机床一放,水平一调,开干了。。。奇葩的是螺栓都没搞,前两天回老厂看到的。震的那个爽,俺也没敢说话。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厂新进了一台牛刨,因为要搬厂,也没弄地基,也没弄螺栓,直接垫铁一垫,机床一放,水平一调,开干了。。 ...

确实奇葩,国人的小聪明,不守规则,最终害了自己

网友:
N久以后,会有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

网友:
998说的不在理,你站在那么高的位置,当然可以骂人。我们做为小小打工的,只能是曲中求,问的就是怎么个求法。
尼玛现在的这样的老板是普遍存在的哦,是绝大多数哦。八楼黄中将说的有同感,世道之不存久矣。现在的老板们多是改革开放始,以大胆冒险成功的,给他讲规则有点悬。

网友(点评):
老板是我长辈,怎么骂,呵呵。要是比我小个五六七八岁,估计还能骂他个败家玩意

网友:
可能老板怕过不了多久又要搬厂,所以就敷衍下

网友(点评):
搬一次厂要几百万。。谁闲着没事天天搬来搬去呀

网友:
看回复长知识嘿嘿

网友:
明白好说,糊涂难缠啊。。。。。。

网友(点评):
很多老板都以为员工花公司的钱不心疼,问题是没那么多钱办不好事

网友:
说服不了他,就来点书面的吧:要他写下来此次地基问题为老板所坚持,他负责。至于他写不写那个老厂生产经理,不用管了
国人,尤其私企好多拍脑袋的,拍了以后还不认账,小的我算是见识过了,也怕了
行,你说这么办,我管不过你,可以。过单子,否则以后出事了人家来句:我没说过啊,不知道啊。你不是死了?
5楼说的我也遇过,o(︶︿︶)o 唉,要他立字为证吧。说话软点,但必须要他写

网友:
正常啊,做技术的太坚持就是得罪人,不坚持就是可能带来事故,两难;老板也一样,认为花钱多不一定就达到预期效果,花钱少的也未必不能用,怎么省钱怎么凑合玩。换位思考,能否采取其他折中的方案兼顾双方,尽量让老板做多选一,别让老板做二选一或者没得选。

网友:
不懂,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