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N6 G01 U24 W-24 R15中的U24跟W-24怎么算的?

楼主(2013-07-09):
请教高手:程序N6 G01 U24 W-24 R15中的U24跟W-24怎么算的?

网友A:
哎…………车床U轴和W轴啊,看看移动方向

网友:
一个如此简单的回转体,LZ准备用加工中心做?
如果这个回转体的背面需要铣一个精度极高的平面出来,才需要用加工中心吧。
如果LZ操作的是数控,请直接无视!

网友B:
U W为X Z的相对坐标
u24 w-24是指R15圆弧的终止位置
用三角函数计算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哎…………车床U轴和W轴啊,看看移动方向

你误导我了,原来是相对坐标。3楼才是真相啊。。。出糗了

网友(点评):
对不起啊,我刚开始也看错,还以为是5轴。。

楼主:
引用 网友B:
U W为X Z的相对坐标
u24 w-24是指R15圆弧的终止位置
用三角函数计算出的

我就是想知道这24数字怎么算出来的?三角函数怎么算?请高手帮忙解答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想知道这24数字怎么算出来的?三角函数怎么算?请高手帮忙解答下

高手谈不上,此种零件还用一种办法,用CAD作图并测量尺寸(此种方法最为快捷和准确)。
图片只是初步计算后边的还需要你自己计算一下,
这种零件的编程在学习时一般老师都会教怎么计算的。

网友C:
就不给你讲反三角函数了 你就按这个算就行(((22/2)+5)/(5+15))*15*2= 24   = 直径        长度 算法 24/2=12     用15*15  -12*12=81    81开方等于9   15+9就是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手谈不上,此种零件还用一种办法,用CAD作图并测量尺寸(此种方法最为快捷和准确)。
图片只是初步计算 ...

谢了,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不给你讲反三角函数了 你就按这个算就行(((22/2)+5)/(5+15))*15*2= 24   = 直径        长度 算法 ...

谢谢了

网友:
学习了!赚积分。

网友:
三角函数的运用还是蛮重要的嘛

网友:
用勾股定理,直角三角形的两直角边长分别为a,b,斜边长为c,那么a2+b2=c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