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电机散热问题

楼主(2013-07-09):
公司有几台伺服电机,好像还是俄罗斯进口的。前段时间,厂里面自己在电机后面加的散热风扇扇叶飞掉了,掉进设备里,造成的损失挺严重的。好像听他们电工的说法是多此一举,说此电机原来别人整台设备安装时,就没有散热风扇,说这个电机不加散热也能正常使用。

现在我都不知道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请各位大侠帮忙介绍介绍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
简单的比喻
你是愿意呆在20度的空调房里还是愿意站在40度高温的太阳地下?
电机也是如此。大功率电机,电流很大。给它加个散热,转子和定子的绕阻被烧毁的可能性就大大降低了。说白了就是延长了电机的使用寿命。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以现在的电机技术,不加散热用个三年五载也没问题。
如果LZ你们这设备不是经常使用,可以不加。如果经常使用,还是加上为妙。您说的那次事故的损失远远高于换电机的损失,那不装散热也行。您说呢?

网友:
伺服还要加风扇?

网友(点评):
伺服电机后面是编码器,一般是全封闭结构。加风扇散热,风扇是独立安装和供电的,我们公司尝试过,还可以

网友:
我公司设备用伺服电机是20KW以上的,24小时连续工作,不出故障不停机。用油冷

网友(点评):
这种伺服电机的外壳有内外两层,外层上有进出油管接口

网友:
测温,用事实来决定~~~~~~~~~~~~~~~~~~

网友(点评):
手摸上去是挺烫手的,估计有70——80度。

网友(点评):
加,有条件就风扇,没条件就等坏了换新的。~~~~~~~~~~~~~~~~~~

网友:
我们有的安川的伺服也没看到风扇啊

网友:
超过10KW的伺服电机大多都有散热装置,有的用风扇,有的用空调冷却水等等,设计者既然设计了肯定有他的道理!

网友:
安装一个适合的鼓风机,对着他们吹风就行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2021-05-14):
高温环境用的耐高温伺服电机
    高低温真空伺服电机
    功率:400W
    额定转速:3000rpm
    额定扭矩:1.27Nm
    温度等级:-60℃……+200℃
    真空度:10-1Pa……10-5Pa
    耐辐射:10的3次方Gy

    153-2243-01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