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叉车的叉子修补问题

楼主(2013-07-09):
现公司有一台2T的电动叉车,两个叉子磨损严重,而且两叉长度差好多,现像修补一下,请问各位大侠,修叉子用什么材料比较好,45#钢锻打可以吗?焊接时什么注意的地方吗?要用506焊条焊接吗?

网友:
用45钢钢板焊接一副叉套,套在两叉子上用,挺好用的

网友:
这个应该用锰钢,最好是高锰钢。

网友(点评):
高锰钢没接触过,焊接有什么要求吗?

网友(点评):
焊接的要求到没什么,这个具体建议问一下焊工。使用有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