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NPT 在图纸上要不要标深度跟进钻孔的大小的,标准是什么的

楼主(2013-07-09):
1/4NPT 在图纸上要不要标深度跟进钻孔的大小的,标准是什么的

补充内容 (2013-7-10 09:24):
1/4NPT深120对吗

网友:
美国标准的螺纹。
你难道准备按美国人的标注方法标注,然后给美国人看?
如果图纸是拿给国内的企业使用的话,建议LZ转换成中国的标注方法

网友:
钻深 攻深最好写一下

网友:
这种60度锥管螺纹,有测量基面的问题,最好用标准量规量。图纸标注除了标准,最好有底孔孔径和钻深标注,方便生产。

网友:
这是美国标准的60度牙型密封管螺纹,有标准可以查的到的,我看到的图纸一般没有标

网友A:
最好标注下,碰到过自己没标,车间问我要参数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标注下,碰到过自己没标,车间问我要参数的情况

我以前都不标的,一直都没说什么,但最近才有人来找到反应的,说要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