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温螺丝?

楼主(2013-07-09):
一螺帽焊接受热,此时将螺杆拧入,放入冷水,后果是螺杆拧不下来了,请各路大侠给说说呗,这事可能吗?

网友:
热胀冷缩?

网友:
完全可能。
有很多轴承,铆钉都是预热后安装的。

网友A:
你说的这个事情是焊接后应力变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这个事情是焊接后应力变形。

真相,小弟又学习了

网友B:
也有可能是焊渣,,,,,,,。不过变形居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有可能是焊渣,,,,,,,。不过变形居多。

如果不是急冷呢,会不会好一点,我用的是白钢螺栓?

网友:
热胀冷缩至原始温度,体积会变小么?答:会有内应力。 你说的应该是焊接时候融化变形

网友:
变形量也有个范围,拧不下的螺纹的力矩具体数值是在不破坏牙型下来保证吗?

网友C:
不可能。零件热胀,内孔外圆都膨胀,螺丝拧要么拧不进去,膨胀的太厉害,拧进去了说明配合间隙太大;零件冷却了那么内孔缩大外圆缩小,所以这是不可能的事,除非2零件化学熔合了

网友(点评):
“……零件热胀,内孔外圆都膨胀……零件冷却了那么内孔缩大外圆缩小……”凭什么内孔冷热都要变大啊?是不是笔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可能。零件热胀,内孔外圆都膨胀,螺丝拧要么拧不进去,膨胀的太厉害,拧进去了说明配合间隙太大;零件冷 ...

内孔受热,内孔直径变小

网友:
有机会试试看就知道了

网友(2013-08-26):
我是做不锈钢牙板,不锈钢搓丝板的,初来乍到,还请多多关照

网友D:
这事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事靠谱

啥呀,就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