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2520耐高温不锈钢,用氩弧焊接,什么焊丝,怎样才能焊好?

楼主(2013-07-09):
  焊接总是出现开裂。求解决。

楼主:
焊前母材,和焊丝必须要预热吗   预热到什温度

网友:
耐高温的材料。。。
您焊接的温度都不足以熔融材料本体,只是让焊接材料附着在本体上,当然容易开裂啦。
如果强度要求不高,您可以使用大功率的激光焊接

楼主:
谢谢大侠给的建议,但由于条件限制,用氩弧焊,电流100-140  电压10-13  氩气流量15L/min   用ER310s焊丝 查相关资料 说出现的是结晶热裂纹, 要控制层间温度,在100-200度,焊接电流要小,线能量要小(UI/V),可怎么控制实施,若用水局部冷却,怎么做?请高手解答,小弟表示感谢